futaba哪款sbus接收机最好

楼主(2019-02-15):
只看大图
新人入坑,求教

网友A:
我用瑞思凯

网友:
我用的futaba,不过飞穿越头疼的很,没有一款接收机好用,刚刚又买的睿思凯

网友B:
玩穿越,乐迪都比扶她爸强

网友C:
futaba功率太小,遮挡很容易失控

网友D:
用futaba的基本都本黑羊915高频头

网友E:
我用兼容接收机300米内基本不失控,超过300米就难说了

网友F:
我用一款 副厂 大概600米失控 依然觉得 不够远

网友G:
我也是换了很多接收了 效果都白搭 后来用了原厂的2001sb依然不行 所以现在直接加了黑羊915 真香 原厂的话飞飞室内穿越还行 飞大飞机失控吓死人

网友H:
上915吧 我之前用原厂2001也失控

网友I:
请问各位,用黑羊915高频头,接收机可以用副厂的吗?

网友J:
Futaba sbus太大,又接收得唔好,接frsky 遙控!

网友:
2008 高压版没问题

网友K:
要么换FRSKY的控,要么加黑羊或FRSKY模块才会安静。

网友L:
我用fm800失控飞丟过一个,ac900还好又便宜,现在飞大机用睿思凯的TFR4SB还没飞呢

网友M:
飞穿越不适合用futaba,多炸几次你就明白了

网友N:
FUTABA副厂接受夏天300米内没问题 冬天30米不到就失控 原厂7008也不敢远飞 基本500米左右晃荡 求FUTABA解药
本打算改黑羊915 MZ系列还只能PPM不支持CF 真是崩溃了。。。。。。羡慕用sz的。。。。。

网友O:
16和18都支持crsf的

网友:
3001sb没有失控过   黑羊切糕也在用

网友(2019-06-01):
我要疯了,cooltec的接收机真垃圾,前后买了两个都接触不良,修不好。用Futaba玩穿越这么难吗

网友:
我18SZ改的黑羊915,不想再失控了,太危险。
用睿斯凯也好,只是手上有控了,再买个一个空占地,所以改了915。

网友:
Futaba sbus 飛穿越機會失控的

网友:
futaba原厂就6系列最可靠,目前地面测距最好的是617,地面400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