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兔机问题

楼主(2019-02-15):
         刚刚买的兔机,最近飞发现开了全自稳模式下,飞几分钟后陀螺仪方向错误,必须修很大的舵量才能飞稳。不然就飞丢了,几次都强行降落。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参数没调好还是飞机飞控出问题了?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我的也这样我的是3分钟后,有高手回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这样我的是3分钟后,有高手回答吗?

看来遇到问题不止我我一个我就放心了

网友:
tiny7x有同类问题过来凑热闹

楼主:
难道是中奖了?

网友:
这款飞机应该设计问题引起的,是振动引起的

网友B:
问下,兔机动力足吗,大概百分之几的油门能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兔机动力足吗,大概百分之几的油门能悬停?

40左右吧,没仔细休息过

网友C:
震动问题,陀螺仪太灵敏,减震不够好。解决方法:飞手动。哈哈哈。或者做好减震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问题,陀螺仪太灵敏,减震不够好。解决方法:飞手动。哈哈哈。或者做好减震工作。

本来就是买来入门用的,直接飞手动会不会太倔强了,除非家里有矿才敢直接学习手动

网友D:
检查一下,可能是螺旋桨坏了一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可能是螺旋桨坏了一小块。

螺旋桨没问题,换新的一样,不是经常发生,偶尔会出现。

网友:
这个机架设计不合理,

网友:
飞着飞着后面就自觉掉下去了

网友:
这款塑料机明显结构不够强,同样购买了同款机子的朋友也说抖得厉害,根本不行

网友:
电池没安装在重心处 另外电池不能超重,最好用原配电池,如果电池超重机子即使全自稳也会漂移

网友:
开动态滤波,滤波频率调小点,pid也要调一下

网友:
我参照兔蛋的3.40调整了一下滤波器就好很多了

网友:
可能是你安装接收机的时候 螺丝上的太紧 飞控减震垫效果不好了

网友:
机架的强度不足, 不合适这么大的动力。

网友E:
自己加了碳板強化,另外又上了蝸牛的海龜2 HD DVR,效果不錯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己加了碳板強化,另外又上了蝸牛的海龜2 HD DVR,效果不錯哦!

请问加强件自己做的么?有余不?另外蜗牛的电路板你是叠加在飞塔上了吗?

网友:
减震问题 搞减震吧  原来我这的小机器出过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加强件自己做的么?有余不?另外蜗牛的电路板你是叠加在飞塔上了吗?

加強件我是將不用的空心杯機架(QX110)切下來用,蝸牛的電路板確實是疊加上去,外殼鏡頭孔位要擴孔(加大),保護框底部加減震墊。

网友(2019-03-23):
我的也一样

网友:
飞控有问题  连着betaflight 观察一会 roll的值开始自己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