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9-02-15):
电池放电,油门拉最大电压就会下降,是应该什么油门最大的时候电压为多少的时候截止放电还是巡航的时候呢

网友A:
最大油门单片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油门单片3.6V

那不是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B:
飞了下来 3.7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下来 3.7左右

就是不拉油3.7?

网友C:
我猜是问:1、地板油状态下电池能放多少电量。2、巡航状态下(半油门)能放多少电量。对不对?
因为我们群里有个说话不会用标点符号的人,时间久了我们都能从那家伙眼神里知道特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拉油3.7?

断电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问:1、地板油状态下电池能放多少电量。2、巡航状态下(半油门)能放多少电量。对不对?
因为我们群 ...

不,是用到3.7是满油情况3.7截止电压还是地上3.7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3.7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问:1、地板油状态下电池能放多少电量。2、巡航状态下(半油门)能放多少电量。对不对?
因为我们群 ...

遥控上设置电压多少滴滴叫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问:1、地板油状态下电池能放多少电量。2、巡航状态下(半油门)能放多少电量。对不对?
因为我们群 ...

还好不是外国人
supposeyouareusinganewbatterythatwillbefineifmetreshows3.7whenyoulanded  butwithavintageonewhenthemonitoralarmsintheskyyouwillfinditexceed4.0ormorewhenitlands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上设置电压多少滴滴叫合适

一般设置3.6V报警,实际能用到3.7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用到3.7是满油情况3.7截止电压还是地上3.7截止

如果不玩直机不用考虑满油门状态,飞直机一般设定飞行时间,不用低压报警,不准,一个超暴力动作可能就到3.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玩直机不用考虑满油门状态,飞直机一般设定飞行时间,不用低压报警,不准,一个超暴力动作可能就到 ...

玩的固定翼,在纠结这个油门和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玩的固定翼,在纠结这个油门和电压

报警电压和电池质量有关系,有个毛的好纠结的,买个好电池就飞的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警电压和电池质量有关系,有个毛的好纠结的,买个好电池就飞的久点

格式

网友:
低C的电池满油门直接报警,所以你电池多少C?满油门多大电流?这些得说下吧

网友:
既然是在遥控上,可以用一段时间电压持续低于某个值来触发报警。或直接利用电流计计算消耗的毫安时数。

网友D:
实践出真知,开始飞短点时间下来测电压,什么时候测到3.7就该充电了,累计飞行时间,就是电池放电时间,如果动作暴力就会短一点,动作温柔就长一点时间,自己掌握,遥控器设置一下时间就可以了。告诉你一个秘密,电池没有过放,可以使用很长时间,过放就报废了,用小电流救回来,也没有原来的性能。所以时间短点没关系,千万别过放。另外电池充放时间,是充进去的电流时间,不是次数,不用纠结电池寿命。电池没有暴力变形和过放,过放包括放电C数不够大,大电流放电有的也会怀孕,就这几点会报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出真知,开始飞短点时间下来测电压,什么时候测到3.7就该充电了,累计飞行时间,就是电池放电时间,如 ...

我就在遥控上设置报警电压不更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在遥控上设置报警电压不更高吗

设置时间。你遥控器有回传?如果有那就是放电电压,落地后会提升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时间。你遥控器有回传?如果有那就是放电电压,落地后会提升1伏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时间。你遥控器有回传?如果有那就是放电电压,落地后会提升1伏

我空中关油门就是落地电压吧

网友E:
多飞几次,测试下就心里有数了
另外不要用那种BB响,不准的
飞多了,你下来电压基本都在3.8左右,
刚下来可能会低点,过会会回升一点
另外,冬天电池性能会比较差,内阻大,
上来就全油门,压降会比较大,可以小油门热热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飞几次,测试下就心里有数了
另外不要用那种BB响,不准的
飞多了,你下来电压基本都在3.8左右,

我用的电压回传

网友E:
电压回传相对准,但也是带负荷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回传相对准,但也是带负荷的电压,

可以了

网友F:
不需要的靠感觉,多飞不要过度依赖机器一旦复飞警报响你动作会乱自己感觉大概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的靠感觉,多飞不要过度依赖机器一旦复飞警报响你动作会乱自己感觉大概就是了

不会

网友:
也不用报警,在空中感觉推油门没力量就赶紧降落,通常飞完后的电压不要低于3.7,太低要马上补电,否则电池就费了。

网友G:
推油门觉得使不上劲,就该降落了——就是跑步跑到没力气的那种感觉,还能跑,使劲也能冲刺一下,但是冲不快了。

具体到什么程度,不同电池不同配置都不一样的,头几次中途降落量电压吧,静置单片3.7以上。

报警电压设高了没什么意义的,大油门时降到3.3其实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油门觉得使不上劲,就该降落了——就是跑步跑到没力气的那种感觉,还能跑,使劲也能冲刺一下,但是冲不快 ...

3.8基本就跑不动了

网友:
小白表示没看懂

网友:
看电池,也看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