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控电求教

楼主(2019-02-16):
遥控器的时候老板推荐了个腾龙850mah2s20c的电池,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靠谱不?老板说能用个2小时

网友A:
应该没问题,et12的电池仓尺寸挺大的注意一下电池长度就行。不过850的容量有太小。如果楼主想减轻控的质量可以用它,估计能撑2个小时。最好买个几千mah的控电,省的每次飞之前都要充电。

网友:
850至少要3S的都还小,用来应急可以。ET12主要是电池仓长度太短,要是能和2200 3S通用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et12的电池仓尺寸挺大的注意一下电池长度就行。不过850的容量有太小。如果楼主想减轻控的质量 ...

是外场飞行撑两小时吗?

网友:
1800起步吧?

网友:
用最大号的电池,用得越久越好。重一点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外场飞行撑两小时吗?

嗯,控的工作电流零点几A,估计2小时应该行。不过我一般外场都是4个小时左右,所以尽量选个大容量的吧

网友:
还是小了点

网友(2021-05-13):
自组 2S 21700 , 1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