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nano cps 问题

楼主(2019-02-16):
手里有个ncps 和dx9遥控 对频设置后只能飞自稳模式 螺距什么的也不正常 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下 或给几张设定图

网友A:
应该是对频的问题,对频的时候油门按住右下,对频后螺距应该正常才对;其它的按说明书来,另外,ncps的横轴很难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对频的问题,对频的时候油门按住右下,对频后螺距应该正常才对;其它的按说明书来,另外,ncps的横轴 ...

谢谢兄弟 玩试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对频的问题,对频的时候油门按住右下,对频后螺距应该正常才对;其它的按说明书来,另外,ncps的横轴 ...

横轴问题,上次我联系了一家加工,但是没有人响应

楼主:
谁能给我个简易的设定表 我是dx9 按照说明书上设置根本无法飞

网友C(2019-05-08):
ncps 不好飞,ncpx好飞不是一点点。两架飞机我都有。现在配件不好买,考虑转亚拓,或伟力。

网友(2019-06-24):
引用 网友C:
ncps 不好飞,ncpx好飞不是一点点。两架飞机我都有。现在配件不好买,考虑转亚拓,或伟力。

兄弟,你有Nano CPs的文档么?我弄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切三轴六轴,现在不能飞3D,头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横轴问题,上次我联系了一家加工,但是没有人响应

横轴多粗的?用舵机的丝杆不能替代吗?

网友:
小遥控器(即非智能遥控器)绑定时左摇杆(RUD)要往做左下方打满,直到灯固定指示。
大遥控器(即智能遥控器,可编程第六通道pitch的那种)绑定时左摇杆(RUD)要往做右下方打满,直到灯固定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