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450普及版和360哪个好

楼主(2019-02-16):
新手,感觉450通用配件多点,玩过车,喜欢塑料件,金属件虚位大,没弹性易变形,好看不好用,反正车是这样

网友A:
说反了吧
是塑料件虚位大吧
360可以,比450好修。
380也ok

网友B:
直机对精度要求高的地方最好金属件,不过也有好的机子是塑料件多

网友C:
飞机金属件精度是挺好的,但是炸了容易变形,塑料件耐炸。新手入门360好,450三轴太容易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反了吧
是塑料件虚位大吧
360可以,比450好修。

车还真是塑料件虚位小,可能是金属件山寨,也可能是环境不同,车一直承受低中高各种档次的力量,使用也更频繁。而飞机只承受低,极高(炸鸡)两种档次的力量,使用下来变形程度不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金属件精度是挺好的,但是炸了容易变形,塑料件耐炸。新手入门360好,450三轴太容易弯

360好像粗壮些,但要粗壮500感觉更通用啊,360这个级别命名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对精度要求高的地方最好金属件,不过也有好的机子是塑料件多

从车的角度看,塑料有弹性很好,只要厂家用心,精度也能保证,可能飞机对精度的要求比车高,没相似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好像粗壮些,但要粗壮500感觉更通用啊,360这个级别命名感觉怪怪的

500边缘化的飞机了,不知道为什么
360,380,都可以
推这两台飞机的理由是三轴耐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360好像粗壮些,但要粗壮500感觉更通用啊,360这个级别命名感觉怪怪的

额,360的命名方式是当下主流吧,以大桨长度命名。例如sab380 大桨就是380mm.360是当前入门主流,泰世x3就是其中代表,450的命名令人看不懂,大桨才325mm,但是不知道为何叫450

网友:
想借此帖请问一下作为练习机是富丽X360好还是泰世X3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360的命名方式是当下主流吧,以大桨长度命名。例如sab380 大桨就是380mm.360是当前入门主流,泰世x3 ...

印象中是指馬達動力級數。

网友:
论手感x3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360的命名方式是当下主流吧,以大桨长度命名。例如sab380 大桨就是380mm.360是当前入门主流,泰世x3 ...

450级别以机身长度命名

网友:
飞机过载更大,可能车的受力不均匀

网友D(2019-08-18):
引用 网友C:
额,360的命名方式是当下主流吧,以大桨长度命名。例如sab380 大桨就是380mm.360是当前入门主流,泰世x3 ...

450级别以机身主轴到尾轴长度命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0级别以机身主轴到尾轴长度命名

学习了

网友:
二手9成新泰世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