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各位大神,准备入个迷你固定翼fpv,什么机型好

楼主(2019-02-16):
飞的越慢越好,50cm以下

网友A:
不一定要50Cm的吧。AR wing飞翼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50Cm的吧。AR wing飞翼就很好

我准备穿小区花园

楼主:
我现在有两个2.5g舵机,4个720,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网友B:
50CM太少选择了,Z84都84CM翼展。而且要加上FPV设备,不可能飞慢。飞慢了都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CM太少选择了,Z84都84CM翼展。而且要加上FPV设备,不可能飞慢。飞慢了都起不来

z84不是微型机呀

网友C:
薄膜机 6克25mw一体图传摄像头 1s动力 空心杯减速组动力

网友D:
jbug,把翼展增大到50cm就行,飞的慢,载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ug,把翼展增大到50cm就行,飞的慢,载重强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膜机 6克25mw一体图传摄像头 1s动力 空心杯减速组动力

谢谢建议

网友(2019-03-21):
j-bug的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