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9D和X7 内部做工对比 评测

楼主(2019-02-16):
前者是9D,典型的借助山寨外壳反向设计,内部那叫一个凌乱不堪,各种排线宛如鸡肠子。。。。

后者X7反而是精心设计的,简约规整。
其实我觉得睿思凯这种甲鱼外观,宽外壳设计,不错的,有利于内部结构规整。外壳一宽大,中间就利于设置电路板。利于走线。
X7我买,感觉挺好,虽然比较宽,但是却比较薄。

反而比X9D手感好,X9D我虽然没用过,但是早年我玩JR9X,那外壳是一模一样的,JR9X人家还与滚轮呢。

X7的转盘也比较好用

我已经入手一台,感觉不错。系统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难。

反正固定翼混控,副翼襟翼,油门熄火,没什么难度,很快搞定。

更高级的混控也许需要学习学习,适应一下

楼主:
混控特别好用,颠覆了传统遥控器的概念

传统的遥控器福特巴什么的类似于自动挡汽车,完全屏蔽打包,没什么自主性。

这个开源系统,好似手动挡汽车,很多自由。

入门门槛高,学会了很好用。

福特巴:授人以鱼
OPENTX:授人以渔

网友A:
这个控摇杆手感不怎么样。。想要换一个霍尔。但是功能是真的太强大了。不过,它的2.2.3版本的开机声音是真的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摇杆手感不怎么样。。想要换一个霍尔。但是功能是真的太强大了。不过,它的2.2.3版本的开机声音是真 ...

我不习惯人家说手感这个词

那是一个很主观很模糊的字词,我都不清楚指的是什么

我一买到手就拆开后盖调节多个螺丝,直到我满意回弹力度
还可以调节杆子的长短,总之只要会调试,还是会满意的

也许你说的是握着的感觉,觉得不好握。那么你可以卖一块牛皮剪掉,自己粘上去。就舒适了。

总之我们那个年代玩航模,很喜欢自己动手

桐木片,透布油,银燕1.5CC压燃发动机,。。。。  白乳胶用过没?

网友:
我佛了。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佛的。

网友B:
大佬这个遥控的设计居然可以入你眼?看来值得入手把玩把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遥控的设计居然可以入你眼?看来值得入手把玩把玩了

外观每个人喜好不同,X7塑料感强,但外形硬朗的风格符合男人特点,什么圆弧曲线都娘气,没劲

网友:
不对比芯片,不对比用料,不对比焊工,光从布线来评测也真的是蠢的可笑。X9D比X7多几个开关你数过没?一个开关有几根线你数过没?照你的思路伟力遥控器简直是神作了,里面加起来不到15根线

网友:
5楼,我也佛了,你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每个人喜好不同,X7塑料感强,但外形硬朗的风格符合男人特点,什么圆弧曲线都娘气,没劲

还有一个关键点,

X9D是个山寨外壳,新玩家也许没印象,但是老玩家印象太深,受不了

因为当年的JR9X普及率很高,周边很多人用这个,看着就觉得山寨

楼主:
比如说汽车,为什么那些山寨版汽车,例如山寨路虎的,叫什么路风

买家都是农村车主,城市的一般不会买,因为城市里满大街都是路虎,买个山寨太扎眼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关键点,

X9D是个山寨外壳,新玩家也许没印象,但是老玩家印象太深,受不了

当年我用9X2时候觉得好看,后来不喜欢这种表面凸凹太多的样子,喜欢简洁硬朗的风格,9X2表面镀层很有金属质感,比扶他吧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我用9X2时候觉得好看,后来不喜欢这种表面凸凹太多的样子,喜欢简洁硬朗的风格,9X2表面镀层很有金属 ...

当年的JR不论外壳还是内部做工,都是比服他娘好的多,尤其那迷人的滚轮输入

网友D:
从X7到X9DP的路过,自己喜欢就好,各花入各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X7到X9DP的路过,自己喜欢就好,各花入各眼。

您说的对,就好像女人,有些男人喜欢瘦的,有些喜欢丰满的,

有些喜欢嫩的,有些喜欢熟的。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E(2019-05-05):
楼主与9x2对比过摇杆手感吗?我有9x2和8fg,怕手感差太多受不了

网友F:
请教大佬,摇杆回中弹簧软硬调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大佬,摇杆回中弹簧软硬调哪啊???

弹簧的一端是挂在螺丝上的,旋转那个螺丝,就能改变弹簧的拉升量,绷紧或者放松

网友:
个人爱好吧!不一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与9x2对比过摇杆手感吗?我有9x2和8fg,怕手感差太多受不了

X7的手感还可以的,这个关键看自己调试。拆开外壳自己慢慢调试。里面的结构,都是很高级的。有用尼龙件,以及尼龙包金属。

总之做工很精细,不亚于三千元的日本货。

网友E:
谢谢楼主,收了个x7,调试后手感还行,j和f两家的控差距不大,弹簧上,连杆上都没上油,加油后声音,手感都有好转,油门手感差点,可能是压板长度弹性设计不合理,很难调到好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收了个x7,调试后手感还行,j和f两家的控差距不大,弹簧上,连杆上都没上油,加油后声音,手感都 ...

不客气,

看来这遥控器对于您来说,是一瓶葡萄酒了,都很懂品味了。真是玩家收藏把玩手表一样的。
我知识把他当工具,手感凑合稳定就行。

网友(2019-09-15):
引用 楼主:
我不习惯人家说手感这个词

那是一个很主观很模糊的字词,我都不清楚指的是什么

桐木片我还有,就是被虫蛀了。

网友:
小白一枚,想配个遥控器,看了论坛好多资料,正在纠结。可选择的有Frsky 睿思凯 X9DPSE2019 遥控器 和Jumper T16  opentx 开源航模遥控器 。主要玩FPV穿越机。求大家帮忙选择一下。提供一下参考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