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倒装之后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9-02-16):
飞控正面朝下安装,也就是ROLL 180,但是在罗盘校准里设置了ROLL180似乎没用,水平仪还是反的......难道PIX不能倒装???

找到了,在全部参数表里面~

网友:
用pitch 180试试

网友A:
倒装并不是只有罗盘反过来了。加速度计也反过来了。而外置罗盘方向并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装并不是只有罗盘反过来了。加速度计也反过来了。而外置罗盘方向并没有改变。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设置让水平仪反过来啊找不到对应的设置...

网友B:
总参数那里有30多个选项可选择, 遂个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参数那里有30多个选项可选择, 遂个试吧

想找的就是这个!!!之前下载过高级参数表,但是找不到存哪了......

网友C:
重新校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