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这种接口板

楼主(2019-02-16):
哪位朋友用过这种USB接口板?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但是淘宝118的那款我用过,车床和雕刻机我都用过,三轴驱动没有问题,index功能无效,不能车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但是淘宝118的那款我用过,车床和雕刻机我都用过,三轴驱动没有问题,index功能无效,不能车 ...

谢谢朋友指点。看起来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但是淘宝118的那款我用过,车床和雕刻机我都用过,三轴驱动没有问题,index功能无效,不能车 ...

那就是说不控制主轴。

楼主:
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今天上午拍了一个。运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不控制主轴。

主轴输出的PWM调速是正常的,只是测速没有功能,所以不能车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输出的PWM调速是正常的,只是测速没有功能,所以不能车丝

谢谢朋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