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飞腾空翻转对冲模拟器演示(日本手) 凤凰模拟器5.5L

楼主:
查看数: 6144 | 评论数: 37 | 收藏 15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9-2-17 00:48

正文摘要:

日本手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2NjAwODM5Ng==.html 美国手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2NjYyMTMzNg==.html

引用 网友A:
强悍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引用 网友C:
我模拟器是不是舵量调小了,无法像真机一样做翻腾动作。只能顺着来
引用 网友D:
高手,高手高高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请指点一下,设置的这些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分别影响飞行的哪些性能?其他还有许多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在哪里可以查到,谢谢
引用 网友E:

l楼主,你好!请问在凤凰模拟器里设置的这几项参数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改变数值后会影响什么?除了你所设置的以外,还有许多参数,这些参数的解释在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引用 网友F:
多谢楼主分享这样的干货啊!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回复。我安装的是凤凰模拟器,升级到5.5.1版本,请问5.5L有什么不同?后来是看到极点飞行公众号 ...

我安装时的版本是4.0,安装好以后联网在线升级了一下,就成了5.5L,应该是当时的最新版本。后来系统提示说有新版本更新,我没有更新,因为更新以后正在使用的飞机参数就恢复成系统默认了,那样就根本没法飞了,还要重新设置飞机的参数,因为凤凰模拟器升级到5.0版本以后的设置介面全是英文的,设置参数时太不方便,还要一边翻译一边设置,很费时间,而且设置的还不一定满意,需要反反复复的慢慢设置,才能找到比较好的飞行手感。凤凰模拟器如果不更新到最新版本,联网飞行时就显示找不到服务器,就不能联网飞行。5.5.1和5.5L版本的差别应该不是很大。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好!
我没有用过G7,没有发言权。我感觉凤凰模拟器也不错的,也许G7会更好吧。

感谢楼主回复。我安装的是凤凰模拟器,升级到5.5.1版本,请问5.5L有什么不同?后来是看到极点飞行公众号推荐G7和高校航模队里也使用G7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看你发的视频是用凤凰模拟器飞的。有人建议用G7模拟器,你觉得用哪个模拟器练习更好一点,请 ...

你好!
我没有用过G7,没有发言权。我感觉凤凰模拟器也不错的,也许G7会更好吧。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看你发的视频是用凤凰模拟器飞的。有人建议用G7模拟器,你觉得用哪个模拟器练习更好一点,请指点,谢谢!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找到了,哈哈

请问是哪个机型,叫啥名字?谢谢啦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上传的飞机参数设置的截图不显示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可能是论坛系统原因吧。你说升降舵感觉太猛 ...

.好的,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分享的截图现在好像看不了了,我重新上传之前保存了的,你看看还差哪几张不?我记得我的模型里面 ...

我上传的飞机参数设置的截图不显示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可能是论坛系统原因吧。你说升降舵感觉太猛了,可能是飞机比例缩放的尺寸还不够大,你把飞机尺寸再适当放大一些就会不那么猛了,点比例放大向导按扭会出现飞机尺寸设置画面,左右拖动那个滑块就可以改变飞机尺寸大小了,你把飞机尺寸放大到4米或5米再试试手感如何,飞机尺寸放的越大,飞机就越肉。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分享的截图现在好像看不了了,我重新上传之前保存了的,你看看还差哪几张不?我记得我的模型里面机身是3.2m,你这个是3.5m是在哪里设置的?按照我有的截图设置了之后,确实好多了,但是现在似乎升降舵太猛了,即使在接近失速的情况下猛拉升降舵,机身都能360度划圈。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还是先把侧飞四边飞好再说吧。。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人,十分感谢!

谢谢!祝你爽飞!

网友I(2019-03-04):
这个。。我还是先把侧飞四边飞好再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分享的截图现在好像看不了了,我重新上传之前保存了的,你看看还差哪几张不?我记得我的模型里面机身是3.2m,你这个是3.5m是在哪里设置的?按照我有的截图设置了之后,确实好多了,但是现在似乎升降舵太猛了,即使在接近失速的情况下猛拉升降舵,机身都能360度划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分享的截图现在好像看不了了,我重新上传之前保存了的,你看看还差哪几张不?我记得我的模型里面 ...

我上传的飞机参数设置的截图不显示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可能是论坛系统原因吧。你说升降舵感觉太猛了,可能是飞机比例缩放的尺寸还不够大,你把飞机尺寸再适当放大一些就会不那么猛了,点比例放大向导按扭会出现飞机尺寸设置画面,左右拖动那个滑块就可以改变飞机尺寸大小了,你把飞机尺寸放大到4米或5米再试试手感如何,飞机尺寸放的越大,飞机就越肉。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上传的飞机参数设置的截图不显示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可能是论坛系统原因吧。你说升降舵感觉太猛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2019-04-17):
引用 网友G:
找到了,哈哈

请问是哪个机型,叫啥名字?谢谢啦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看你发的视频是用凤凰模拟器飞的。有人建议用G7模拟器,你觉得用哪个模拟器练习更好一点,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看你发的视频是用凤凰模拟器飞的。有人建议用G7模拟器,你觉得用哪个模拟器练习更好一点,请 ...

你好!
我没有用过G7,没有发言权。我感觉凤凰模拟器也不错的,也许G7会更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好!
我没有用过G7,没有发言权。我感觉凤凰模拟器也不错的,也许G7会更好吧。

感谢楼主回复。我安装的是凤凰模拟器,升级到5.5.1版本,请问5.5L有什么不同?后来是看到极点飞行公众号推荐G7和高校航模队里也使用G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回复。我安装的是凤凰模拟器,升级到5.5.1版本,请问5.5L有什么不同?后来是看到极点飞行公众号 ...

我安装时的版本是4.0,安装好以后联网在线升级了一下,就成了5.5L,应该是当时的最新版本。后来系统提示说有新版本更新,我没有更新,因为更新以后正在使用的飞机参数就恢复成系统默认了,那样就根本没法飞了,还要重新设置飞机的参数,因为凤凰模拟器升级到5.0版本以后的设置介面全是英文的,设置参数时太不方便,还要一边翻译一边设置,很费时间,而且设置的还不一定满意,需要反反复复的慢慢设置,才能找到比较好的飞行手感。凤凰模拟器如果不更新到最新版本,联网飞行时就显示找不到服务器,就不能联网飞行。5.5.1和5.5L版本的差别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F(2019-05-18):
多谢楼主分享这样的干货啊!

网友E(2020-04-05):
l楼主,你好!请问在凤凰模拟器里设置的这几项参数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改变数值后会影响什么?除了你所设置的以外,还有许多参数,这些参数的解释在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E:
楼主,你好!请指点一下,设置的这些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分别影响飞行的哪些性能?其他还有许多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在哪里可以查到,谢谢

网友D(2020-06-06):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C:
我模拟器是不是舵量调小了,无法像真机一样做翻腾动作。只能顺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