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求帮助诊断

楼主(2019-02-17):
难怀期望,收了个神机

可是,飞起来怎么这样的,就好像在海面被波浪推动一样。

我感觉是感度不够了。可是我在app里,十字盘的感度和效率调了好几个数尝试,都没解决。
还有伴随的两个现象是,1 副翼和升降舵的舵量很小。飞行参数我也都调过了 2,我打尾舵的时候,飞机会横向的便宜。

飞机的振动情况是,抓在手里油门推到七八十,到最大。手会麻木。
电池的放电能力,可能也不太理想。毕竟感觉是人家闲置有那么久了。

网友A:
便宜没好货,不适合练习机,技术好就买新的,炸到手里的程度,出二手。

网友B:
飞机是好飞机,就是比较娇气。参数先用默认的,然后校正陀螺仪,再来排震。
150X排震很重要,有时没问题,震频对上了就要命,主桨 横轴 主轴,我最近遇到的是大齿变形(不平),中高速时震动太大让陀螺仪发神经。。。

网友C:
都是高手呀

网友D:
收120电池吗? 30起落内  14.12一块

网友E:
换主轴横轴试试吧,估计炸过弯了!

网友F:
震动太大,就会有您的状况,先换横轴试试,没改善再换主轴。

网友:
十字盘百分百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没好货,不适合练习机,技术好就买新的,炸到手里的程度,出二手。

我不用这个练习,这个对我来讲,还是好好爱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高手呀

评论里会出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好飞机,就是比较娇气。参数先用默认的,然后校正陀螺仪,再来排震。
150X排震很重要,有时没问题, ...

我的飞机,可能是大桨振动,手抓机身,把大桨转起来,可能七八十油门。手挺麻的。我的大桨拆了,手就没那么麻了。看着主轴,和十字盘,边缘挺清晰的。我用把螺丝到压着主轴十字盘下的地方,螺丝刀也没有任何的振动。切到3d的陀螺仪,参数各种调,可能拿一副好的桨先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120电池吗? 30起落内  14.12一块

买了飞机,吃不起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主轴横轴试试吧,估计炸过弯了!

主轴感觉没问题,横轴不想拆了,怕以后容易射。不过目测起来,感觉横轴应该也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太大,就会有您的状况,先换横轴试试,没改善再换主轴。

我目前觉得大桨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前面有描述验证方法,你觉得可能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觉得大桨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前面有描述验证方法,你觉得可能不

若觉得是大桨问题,拆掉大桨启动油门试试是否还有震动,就知道了,不过原厂大桨很硬不容易变型,大桨出问题机会不大,倒是横轴很软,轻轻一撞就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觉得是大桨问题,拆掉大桨启动油门试试是否还有震动,就知道了,不过原厂大桨很硬不容易变型,大桨出问 ...

昨天 想拆横轴.发现挺重,扭不动.挺舍不得拆的.拆了又要上桨,麻烦
毕竟 我拆了大桨,抓着机身推油门,确实麻手的程度小了很多.
想先做次大桨的动平衡再看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 想拆横轴.发现挺重,扭不动.挺舍不得拆的.拆了又要上桨,麻烦
毕竟 我拆了大桨,抓着机身推油门,确实 ...

横轴有没有弯,你在转动横轴螺丝时应该就知道了,横轴螺丝应该上原厂T43低强度螺丝胶,如果上了高强度螺丝胶,那肯定不好拆了,我自己是用原厂T22螺丝胶,强度又低一点,拆横轴比较好拆,飞了上百次,螺丝不曾脱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横轴有没有弯,你在转动横轴螺丝时应该就知道了,横轴螺丝应该上原厂T43低强度螺丝胶,如果上了高强度螺 ...

目测没有弯

网友:
你咋没入13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