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电机是什么牌子的吗?

楼主(2019-02-17):
电机烧了,不知道换啥样的

网友A:
品牌的都好配,目测是杂牌的,对型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都好配,目测是杂牌的,对型号就行

谢谢,现在什么电机是主流?麻烦说几个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什么电机是主流?麻烦说几个品牌

xnova

网友:
hobbyking的有刷电机 100T 看外形目测380电机,你最好用卡尺量一下确定是380还是540的

网友:
难得一见的强爬,前后独立驱动和转向

楼主:
应该是540,但是已经没有100t的电机卖了

网友:
电机差不多就行~~~!!好电机还得陪好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