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穿越机的控,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

楼主(2019-02-17):
准备玩穿越机,手上有个华科尔的d7e刷机版,想升级一个其他控,现在想换dx6e或者睿思凯x7q,这两个价格比较可以接受,还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O^

网友A:
不用想了,就x9d 吧

网友B:
x-lite也可以啊,如果是一指禅的话

网友C:
dx6e卫星接收便宜,

网友D:
一直用的d7e飞的,主要就是控比较小,带着方便,但是手感确实没有d10好,反正技术也就那样,凑合着用吧!话说d7e换了高频头,可以兼容绝大部分接收机,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网友E:
没啥必要。我换了乐迪at9s。原因是d7e能用的sbus接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