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电机推满油之后,电机转速明显下降,这个是咋整的。

楼主(2019-02-17):
想麻烦问一下。电机推满油之后,电机转速明显下降,这个是咋整的。才开始以为是两个电机导致动力不足,把这个电机单独调试也是这样的,推满油声音明显就不对了。

网友:
做过些啥?控上的,电调上的。

网友A:
电调保护了可能  电调问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保护了可能  电调问题大

谢谢、我试一下换电调吧。另外还有,电机连接收机和普通40A电调插4S电池,比bec供电接收机连40A电调6S电池,转速高声音更大。两种接法都没有连飞控都是单独调试的,请问这是bec问题吗?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BEC给电调供电?????

网友:
这是个什么接法?

网友B:
电调没有接动力电池,你是大神啊!知道BEC是多少输出吗?正确方法是,动力电池接电调,电调动力线接电机,信号线接接收机,BEC直接给接收机供电,问题就解决了。楼主试试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没有接动力电池,你是大神啊!知道BEC是多少输出吗?正确方法是,动力电池接电调,电调动力线接电机, ...

好的。谢谢。已经意识到错误了,哈哈哈。好低级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已经意识到错误了,哈哈哈。好低级的错误。

论坛里多看看帖子,学习学习。祝你玩的开心

网友(2019-03-22):
高手啊竟然看不懂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