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R48-2900U电源简单改装高性价比电源

楼主(2019-02-17):
   说来有点悲催,年前充电的时候,原来用的efuel1200w电源烧了,308充电器也烧了。不知道是谁找谁。电源烧掉一个保险管,一个色环电阻还有一个电源IC,这电源用了6年,没出啥毛病。而308呢烧了一路的3205mos管,还没开始修,估计换个管也能OK。

   所以本来计划过年的时候能飞,结果没电源了,TB又都放假了。只能求助闲鱼,万幸找到一个卖家。早有耳闻,到手一看,果然用料扎实。原装48V-60A输出,所以得改改。网上有资料,换两个电阻即可。于是上手开始改装,而且很简单,懂点电子常识都可以。

   改装方法,把控制板小板上的R660换成2.2K左右的电阻,R650换成17K的电阻(17K,输出为27V-28V左右,或者换成100K或50K可调,单圈多圈的电阻。)

    我是改成了15.5V-28V之间可调,还加了电流电压表(tb有卖16元包邮,安装也很简单。)看不得这么旧的东西,又喷了一下漆,好歹有点颜值了。

关于大家担心,27v输出不够的问题。有个使用手册说明:

所以,放心使用。但是这电源最大的bug就是风扇声音很大!尤其是6A以后!但是总体而言改装下来不超过180块,性价比完美,做过扎实,比一般的开关电源还是耐用很多!
补充:我这是铁壳版电源,铝壳版有所不一样,铝壳版的电源是把R10换成可调即可。

网友:
技术帖,点赞

网友:
技术贴 关注备用

网友A:
为啥我的艾默生电源内部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是一层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艾默生电源内部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是一层板子?

铁壳还是铝壳?

网友:
之前搞了一个铁壳的这个电源,求助于淘宝有偿改,卖家还跟我说铁壳的不能改。
赞一个,将来也许有心思了自己可以折腾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哈

网友B:
怎么你们飞个飞机动手能力这么强,像个专业电路维修师傅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你们飞个飞机动手能力这么强,像个专业电路维修师傅那样

玩久了,自然就得懂点

网友C:
铁壳单板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壳单板路过

铁壳单板?是这个R46-2900U吗,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D:
你好,请教下你的表头取电如何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你的表头取电如何做到的?

就输出电压,我用的输出电压刚好在30v以内,所以直接供电,不需要独立供电。

楼主:
就输出电压,我用的输出电压刚好在30v以内,所以直接供电,不需要独立供电。

网友E:
可以在风扇那里加个DC-DC电路板,让风扇慢一点,默认太吵了,我现在弄得几乎没声音,稳定运行3年了。这个电源很耗电,开机功率6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风扇那里加个DC-DC电路板,让风扇慢一点,默认太吵了,我现在弄得几乎没声音,稳定运行3年了。这个电 ...

你意思是用dc降压风扇工作吗?多少合适,我有那个板子。我是打算装一个温控开关,40度风扇开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用dc降压风扇工作吗?多少合适,我有那个板子。我是打算装一个温控开关,40度风扇开启。

电源是有保护的,你拔掉风扇就不工作了。只能用用DC降压一点点去调节找一个不吵又不会电源保护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是有保护的,你拔掉风扇就不工作了。只能用用DC降压一点点去调节找一个不吵又不会电源保护的转速。

那我试试吧,我刚好有dc板子

网友:
能给个购买链接吗?我也买一个,回来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