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四旋翼倾斜盘模式

楼主(2019-02-17):
本人一个想法,好与不好大家勿喷,只是听听大家意见,看有没可行性。变距四旋翼一般是通过四个舵机改变四个变距桨的总距来实现前后左右和方向的,可否在四个变距桨叶中间设置一个倾斜盘,倾斜盘四个方向通过链杆与四个变距桨叶变距机构相连接,操纵倾斜盘可以实现四个桨叶的总距共同变化和各个方向上的总距不同变化,以此实现四旋翼的控制,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想象一下就感觉结构好复杂!!!!!

网友:
楼主可以设计一个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
可行呀,用H模式好整。
x模式不好整,华科尔有一个四轴就是实现向前向后的倾转。
需要两组舵机混控就行

网友:
Ted上有看到过一个类似的,有简单的飞行视频,可以找找看

网友:
可以认为和支奴干一样,就是太复杂了而且控制力矩不大

网友A:
增加倾斜盘并没有好处,目的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倾斜盘并没有好处,目的何在?

或许能做成不用飞控的载人机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许能做成不用飞控的载人机子

如果没有飞控,四旋翼的稳定性没有保障。直升机没有飞控可以,是因为有机械上的稳定机制,多旋翼还不清楚会发生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飞控,四旋翼的稳定性没有保障。直升机没有飞控可以,是因为有机械上的稳定机制,多旋翼还不清楚 ...

这种四旋翼是变距模式的,变距控制靠的是倾斜盘的上升和倾斜,倾斜盘的上升下降控制四个旋翼螺距的增大减小,从而控制机子上升下降,倾斜盘的左右前后倾斜,四个旋翼的螺距变化产生扭矩,从而控制机子的前后左右倾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四旋翼是变距模式的,变距控制靠的是倾斜盘的上升和倾斜,倾斜盘的上升下降控制四个旋翼螺距的增大减 ...

变距与否不影响我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