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组装与初次调整

楼主(2019-02-17):
穿越机的组装与初次调整
本篇文章所讲的是如何从配件组装成穿越机与初次调试,具体步骤就请看正文吧:

首先,先准备一个机架

QAV250机架

4个电机(两正两反)

电机规格参数:MT2204 KV2300

4个电调

焊接好的分电板

(下面插头根据自己的电池插头而定,因为我的电池使用xt60插头所以我就给分电板焊接了xt60插头的母头)

飞控(这里以cc3d为例,这是拆掉外壳的cc3d飞控)

接收机与遥控器
P.s.目前cc3d兼容的是pwm接收机,s.bus接收机使用在cc3d上会比较麻烦,并且购买接收机时一定要注意接收机是否与你当前手头的遥控器兼容

--------------------------------昏割线-----------------------------

好了,接下来开始正式组装飞机

第一步,装上分电板与飞控

注意图中所圈出的箭头朝向,所指方向为机头朝向
(图片右上角为图传系统的线,与此步骤无关,可以忽略;飞控上插的两根线为从分电板取电的线,具体原因可以参见上一期《穿越机的组成》)
特别注意:炭纤维是导电的,安装时要特别注意短路问题

第二步,安装电机

P.s.要特别注意子弹头(电机上的螺帽)颜色

第三步,连接电调
电调红黑线与分电板相连,黑白线与飞控相连,另一头3根线与电机相连,连电机的3根线先随便插
注意:对于cc3d的飞控程序来说,左上角电调接1号飞控端口,右上角接2号飞控端口,右下角接3号,左下角接4号;白线接sig,黑线接负极

完成示意图
(接出来是不是有点乱?小编我也这么觉得,这时候就体现集成飞塔的好了)

第四步,接上接收机,并完成与遥控器的配对

连接方法:将如图排线连接至飞控上之后,将从左往右第3接至接收机1号端口,第4根接2号,以此类推。并且从第3根线起的所有线都是接在接收机的sig(信号口)上,第一、二根是连接于正极和负极,为接收机供电

好了,下面就是紧张的上电调试环节了,上电之前,请先检查安装是否短路(重要,否则可能前面的步骤就白装了)

好的,现在打开openpilot,用电脑连接上飞控
点击如图所示区域

点击下一步,再点击Upgrade

当系统提示更新完固件后,点击下一步

选择接收机类型为pwm

点击下一步

选择多旋翼飞行器,点击下一步,多旋翼飞行器类型就选x型四旋翼

Openpilot输出信号设置选择高速电调,点下一步

好的然后来到传感器校准,将飞行器放在水平面上,然后点击calculate

点击下一步,此时可以记住一定要把螺旋桨拆下来,然后进行最低行程校准(校准时注意一下电机转向,若是反了,校准完后断电了再将此电机任意两根与电调连接的线调换位置)

好了,现在继续来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类型选择Acro

遥控器模式看个人习惯,大多数使用模式2(美国手)

接下来按照系统提示做就行了

遥控器校准完,将电调、接收机固定好,不要让它们被螺旋桨打到,安装上螺旋桨,飞机就可以正式起飞了!Enjoy yourself!

楼主:
本文内容都是楼主亲身实践过的,绝对真实~

楼主:
但是硬件不同的话安装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差异,但是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图片都吃了?

楼主:
艾玛bug了?我重新传一下

楼主:
之前过审前我自己看还有

楼主:
图片问题已经在调整了

网友:
cc3d?过时了吧

网友:
这帖子也能加精。。。

网友:
这贴也能精华的话,真的是醉了,都是过时淘汰的配置,这个贴才是误导新手,比淘宝店的到手飞还狠…………

网友:
随便就出精了

楼主:
本人目前只是一个刚接触穿越机的新手,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共同指出

网友:
还以为是2015年的帖。

网友:
卧槽,我以为坟贴呢,结果一看时间,几天前的,这咋回事,这种帖子内容都过时了吧

网友A:
东西虽然过时了,但折腾不息的精神永不过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虽然过时了,但折腾不息的精神永不过时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