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安装了MACH3软件

楼主(2019-02-17):
昨天下午电脑安装了MACH3软件。打开软件。桌面显示急停按钮不停闪烁。点击按钮不能复位怎么办?没连接接口板硬件。

网友:
可能你有个dll文件没有放入。我买的控制卡需要往mach3目录下放入某个dll后,电脑才可以和控制板通信

网友:
没连接接口板硬件的话的确一直在闪,必须连接硬件后才可以复位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用  维宏的好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

楼主:
试试停停折腾十多天了。今天心血来潮又试着装了五六遍。没一次成功。控制面板主页里有程序。桌面有快捷方式,c盘有安装mach3的文件夹,唯独设备管理器
里面没有mach3.快捷方式能打开程序首页。其他设置项目能添加数值。但是不能保存。也不工作。是什么原因?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9-03-26):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位置 设置了  就可以点掉急停   好多年没玩了   都快忘记了   现在usb mach3驱动板 没用过

mach3 应该是目前最好用和稳定的控制系统了   更接近工业机的操作界面  上手以后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A:
楼主以前不是玩过mach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不是玩过mach3吗?

以前也安装过mach3.没有设备可控制。空运行。倒是没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也安装过mach3.没有设备可控制。空运行。倒是没出现这种现象。

找中文版的mach3说明书,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折腾了一个多月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电脑上没有并口控制器。安装了mach3需要USB的mach3接口板。由于没有链接USB接口的接口板。所有mach3不能工作。导致复位按钮不能复位。

网友B:
不是的,可以不装接口板一样模拟练习。
设置--端口针脚---找到ESTOP那一栏,看看设置有什么问题不。 我刚刚还打开一下,没问题。这台电脑只装软件模拟用,没接任何硬件。
你可以选这个栏第一个参数打叉试试。 下载其他版本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可以不装接口板一样模拟练习。
设置--端口针脚---找到ESTOP那一栏,看看设置有什么问题不。 我刚 ...

谢谢朋友。我再试试。电脑也是什么也没用。没上网只安装了mach3.

网友C:
这个按钮好像设置就好了,不选接口驱动也能按下去。不一定需要反馈的,不行就把反馈信号设置成低电平,像7楼那样。多核的机器也能有并口,我的在主板上,线没连出来,宝上有的,5块一根,没准能用。win10+usb mach3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按钮好像设置就好了,不选接口驱动也能按下去。不一定需要反馈的,不行就把反馈信号设置成低电平,像7 ...

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
楼主勤学勤问有收获,摸不着门径的人跟着沾光也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按钮好像设置就好了,不选接口驱动也能按下去。不一定需要反馈的,不行就把反馈信号设置成低电平,像7 ...

这次大概装对了。虽然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但是快捷方式能打开。也能设置选项。不知道软件能不能仿真?怎么仿真?

网友:
你下载的软件是别人配置好USB板卡的MACH3吧?这个必须连接USB板卡才能复位!因为我用的就是USB 的MACH3!不连接板卡时是按不了复位的!你检查一下MACH3安装目录下的PlugIns文件夹下有没有板卡的插件,删掉板卡插件就可以点复位并空跑了!如果要仿真模拟刀路用编程软件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次大概装对了。虽然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但是快捷方式能打开。也能设置选项。不知道软件能不能仿真?怎 ...

假如仿是跑g代码,刚才试了一下,什么硬件都没接,mach3启动设置没有设备,能跑。不过很慢,设置的速度都够高的,跑的时候只有25。仿真没啥意思,不撞机不断刀的,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仿是跑g代码,刚才试了一下,什么硬件都没接,mach3启动设置没有设备,能跑。不过很慢,设置的速度都 ...

确实如此。没看出什么结果程序运行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