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kv用什么桨

楼主(2019-02-17):
贪便宜买了个960kv电机,才发现配桨有点晕倒。准备用3s,上三叶桨,不知道用多大桨才合适呢

网友A:
8-9吋

网友:
引用 网友A:
8-9吋

这是4s用

网友:
都是神仙,只知道KV值就可以配桨?

网友B:
3S1400KV配8寸桨,自己去换算转速和桨吧。一定要有完整的电机参数才可以,基本供电和电机型号,未知的东西太多,搞不好电机就挂了

网友C:
提问简单,回答问题也简单,大家是在说着玩?

网友:
用尺子量一下电机尺寸里我知道了

网友:
哈哈,惯性思维。电机是2202还是2212或者是2216更或者是2820

网友:
不会是Xxd电机吧?

网友:
为什么用3叶桨?

网友:
问电机相关的时候大小和KV一起带上,问电池的时候容量C数节数一起说,问配置的时候机型大小重量不可缺。

楼主:
诶,新开的贴没人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问简单,回答问题也简单,大家是在说着玩?

您好,正确的数据是2016电机,950kv,3s电,用三叶桨,不知道多大的桨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1400KV配8寸桨,自己去换算转速和桨吧。一定要有完整的电机参数才可以,基本供电和电机型号,未知的东西 ...

您好,正确的数据是2016电机,950kv,3s电,用三叶桨,不知道多大的桨比较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正确的数据是2016电机,950kv,3s电,用三叶桨,不知道多大的桨比较适合?

三叶桨也是10寸,单桨小一号,不是半径

网友C:
2216电机应该不是XXD的,如果是朗宇的话对桨的要求要宽松些,我的1100Kv电配12x6的用3S电池,这都大半年了,飞3D经常吊机,夏天电机有点烫,冬天什么事没有。所以你配10吋左右的三叶桨应该没问题,电机过载能力强,你不放心可以飞三分钟后下来摸摸,电调最好大点保险,它娇气些,坏了就干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电机应该不是XXD的,如果是朗宇的话对桨的要求要宽松些,我的1100Kv电配12x6的用3S电池,这都大半年了 ...

是朗宇。用20a的电调飞纸飞机,9*6桨电机没温度,电调是温的。想改个小点的桨,这样就不会打到飞机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桨也是10寸,单桨小一号,不是半径

10寸的三叶桨是比10寸的两叶桨小?推理9寸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1400KV配8寸桨,自己去换算转速和桨吧。一定要有完整的电机参数才可以,基本供电和电机型号,未知的东西 ...

同尺寸相似KV的电机配浆基本一样,还有同级别贵的电机比普通的最多效率提升点很有限,贵的和普通的我都用过,那么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