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发塞斯纳,2019新春第一飞

楼主(2019-02-17):
这个四发塞斯纳,改装了有几年了,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一年前重新改进了下,一直没有飞。
一年没飞了,手生了,2019拿个上单翼热热身。
还好,安全降落。

降落视频

楼主:
一晃,都快三年没发过帖了。

网友A:
四发飞起来什么感觉

网友:
四发的感觉就是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发飞起来什么感觉

就声音比较好听。

网友:
这桨颜色不错!

网友B:
电调怎么连接和控制的?

网友C:
赛斯纳因为轮距小,单发转弯都容易侧倾,我改过双发,这个问题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怎么连接和控制的?

三根Y线连起来,直接插油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赛斯纳因为轮距小,单发转弯都容易侧倾,我改过双发,这个问题更严重。

那你会不会是电机方向问题。我设的两侧电机都向内旋转,然后用正反桨,反扭正好抵消。地面可以走直线。

网友D:
求电机座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电机座解决方案

木条加塑料电机座,粘在机翼下方,再用扎带绑了下。

网友E:
四个电调接一个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个电调接一个电池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会不会是电机方向问题。我设的两侧电机都向内旋转,然后用正反桨,反扭正好抵消。地面可以走直线。

我的方法和你一样的,主要是地面滑行转弯容易侧倾,空中倒没什么问题。飞过两架,一个1.2的,一个1.4的,从上单改下单,单发改双发,飞了几年都没有炸,折腾够了所以也就不想飞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根Y线连起来,直接插油门通道。

难道要四块电池供电?也是Y线连接好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要四块电池供电?也是Y线连接好校准油门行程?

电调信号线用Y线连接后接油门通道,电源线直接并联后接电池。我的电调不带供电,接收机专门用了块镍氢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信号线用Y线连接后接油门通道,电源线直接并联后接电池。我的电调不带供电,接收机专门用了块镍氢电 ...

一块电池给四个电机供电需要多少C放电?多大的电池?应该四块电池更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