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14SG是不是傻了……

楼主(2019-02-18):
这是直机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先上图
数值是0到100,5点,每点递增25。

然后是

为啥正常的不能是一条斜线?
再附上固定翼模式的图

这个倒是正常了,请问我直机模式下的油门曲线是怎么了?

网友A:
红蓝灯上面的2个旋钮通道复位到最顶端。有提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蓝灯上面的2个旋钮通道复位到最顶端。有提示音。

谢谢,原来如此,那个悬停微调在捣鬼

网友B:
进入第二页,把红圈那个设置成  INH就好了

原因是开启了油门旋钮微调,LD、RD这两个旋钮微调是控制油门和螺距微调的的

网友C:
这个遥控器的银色镀层,貌似起了气泡了

看来扶他吧的品质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第二页,把红圈那个设置成  INH就好了

多谢,已经解决,貌似平时都没注意,过完年了无聊玩模拟器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遥控器的银色镀层,貌似起了气泡了

看来扶他吧的品质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不太注意,可能和我的使用习惯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