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DEVO F12E升级内存 刷D 固件 中文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2-18):
按D官网方法 升级内存 后刷固件  中文显示 不正常  何解?

刷的 deviation-devof12e-XMS-v5.0.0-775e509  固件  每晚构建
麻烦各位大虾 帮看看 撒子问题啊 ?

网友:
我帮你向开发者反映下

网友A:
再有一个,最近不知道开发者在搞什么了,你最好刷10号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一个,最近不知道开发者在搞什么了,你最好刷10号的固件

您下载有旧版固件吗 我看到最旧版的  2.13日的  刷过 也一样显示不好
现在用英文 显示 市正常的  对码 DSM2 这些工作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下载有旧版固件吗 我看到最旧版的  2.13日的  刷过 也一样显示不好
现在用英文 显示 市正常的  对码 D ...

不好意思,我没这个遥控,你先凑合用着先吧,最近开发者在清洁代码什么的,应该不用多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这个遥控,你先凑合用着先吧,最近开发者在清洁代码什么的,应该不用多久就行了

谢谢 指导~! 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下载有旧版固件吗 我看到最旧版的  2.13日的  刷过 也一样显示不好
现在用英文 显示 市正常的  对码 D ...

至少你说刷上了,我win10 64bit不知道为啥总是卡在驱动上面,刷dfu不识别,说是坏的固件

楼主(2019-09-18):
新固件已经没有问题了  中文显示正常

网友(2019-12-16):
请教下 怎么刷啊?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