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电,11°,定速80%,一分钟,翻滚时动力瞬失1s,舵机正常工作,为何?

楼主(2019-02-18):
事后赶紧停飞,皮带无松动

注意:是翻滚时候瞬间失去动力大概0.5-1s,期间舵进能正常工作。

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是电流过大保护了一下

网友:
朋友,赶紧拆大桨夹吧,看看止推轴承是不是已经废了?!我的xl520就是,翻的时候,无力了,开始以为是丢动力,没在意,换电池,结果还是翻得时候,在翻正的瞬间,没有升力,炸机了,是大桨夹的止推轴承废了,直接卡死了大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流过大保护了一下

应该不是 普通翻  暴力翻电流远大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