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炸过的飞机,维修成本吧!

楼主(2019-02-18):
我们从450到700之间!你炸过那些飞机,是因为技术问题还是机械故障炸机,飞机配置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控,维修成本在多少左右!炸得最惨和轻炸!然后你炸的飞机最容易坏的是什么件!炸机成本大头是什么配件!欢迎大家留言!我会好好整理大家的留言后重新发布一篇文章!供新模友选择和参考!谢谢各位模友!

网友:
沙发 666 你用什么遥控?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你看一下A24叔那篇“今日你炸佐未”,统计里面的数据就行,十几年的记录了

网友:
我的450基本上都是震动导致陀螺仪失效炸机,炸一次旋翼头、尾旋翼、尾管、三轴、头罩、脚架、接收机天线、电池炸得稀烂。相当于重买一个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你看一下A24叔那篇“今日你炸佐未”,统计里面的数据就行,十几年的记录了

搜索不到

网友:
目前来说我450花的钱大于380
450坏一次坏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2018年,第一次炸鸡是380直升机,损失大约500元(技术炸鸡),6月份第二次炸鸡RJX 700损失1.1万元(电调干起火了),11月份SAB 700SPEED小炸,损失2000元。2019年2月份,过年期间,SAB 700speed又小炸……  损失3300元。

网友:
现在炸的少,通常就铜丝一根,不知道怎样算成本。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8007&extra=&page=43

网友:
配件白菜价,但是是我花费最多的飞机,从首飞到退役,炸机费用可以抵两三台700到手飞吧

网友:
炸机肯定是450成本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你看一下A24叔那篇“今日你炸佐未”,统计里面的数据就行,十几年的记录了

去哪里看?

网友B:
玩450投入最大,现在只敢用500练习了。

网友:
以前亚拓450原装的,炸一次大奖100多,舵机扫齿直接换舵机,这两样就很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450投入最大,现在只敢用500练习了。

450配件不是应该更便宜么?通用性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配件不是应该更便宜么?通用性强嘛

450炸机率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50配件不是应该更便宜么?通用性强嘛

说450配件便宜是惯性思维,其实现在500的配件价格与450很接近了甚至更便宜,比如尾管只要5.8元。但500飞起来比450更稳,也更易于维修,因为空间大多了。同时500也比450耐炸,比如原厂主轴,我炸了十几次都没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450配件便宜是惯性思维,其实现在500的配件价格与450很接近了甚至更便宜,比如尾管只要5.8元。但500飞 ...

很多人都误解500了,这么好的练习机,很多人还在怀疑!时间长了,在频繁的炸鸡之后,相信大家会慢慢的认同我们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都误解500了,这么好的练习机,很多人还在怀疑!时间长了,在频繁的炸鸡之后,相信大家会慢慢的认 ...

不一定是误解,是思维惯性和人云亦云。
感谢你向我推荐的500还有共享的配件资源,现在500是出勤率最高的机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都误解500了,这么好的练习机,很多人还在怀疑!时间长了,在频繁的炸鸡之后,相信大家会慢慢的认 ...

请问500L的长的那根头罩柱和大桨夹的拉杆可以用什么替代啊?我只找到原厂的,谢谢了。

网友A:
我记得大桨夹的拉杆是买飞越550的自己剪短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500L的长的那根头罩柱和大桨夹的拉杆可以用什么替代啊?我只找到原厂的,谢谢了。

头罩柱我都是用转接片连接的,炸机只更换转接片,头罩柱是不需要换的。拉杆一年难得坏2个,我是dfc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大桨夹的拉杆是买飞越550的自己剪短点

哦,我看看,原厂是36m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头罩柱我都是用转接片连接的,炸机只更换转接片,头罩柱是不需要换的。拉杆一年难得坏2个,我是dfc结构的 ...

是哦,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哦,好办法,谢谢了。

转接片我都用铝合金的,炸机只会变形,不需要更换。

网友:
505,炸一下500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转接片我都用铝合金的,炸机只会变形,不需要更换。

张哥,转接片是自己做的,还是淘宝,有链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张哥,转接片是自己做的,还是淘宝,有链接嘛

自己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