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双桨飞机的螺旋桨旋转方向

楼主(2019-02-18):
各位大神,我的光环PRO还没装好,想知道面向机头两个螺旋桨是内转(左顺、右逆)还是外转(左逆、右顺)好,对飞行品质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单发工作时表现会有差异.

网友B:
我认为如果一个停机,只一个电机转,内转反扭会小。

网友:
一般是向内转

网友:
两个螺旋桨无所谓吧

网友:
正常使用没区别 我的双发pnp都是正常转向

网友:
双发一般都是向内转的

网友:
外对转的推进效率高一点吗?

网友:
内转吧,我开始同方向,炸鸡了了

网友C:
内好,因为反扭方向使机翼边缘力朝下

网友D:
这类展弦比大的飞机,螺旋桨反扭力的影响基本可以用舵效抵消,自控方式下就更不必担心。实践中认为外对转的推进效率和升力效率会稍大一些,飞机的直线飞行也有利一些。原理是可以增加机身上表面的气流速度(机身的相对厚度较大也是一个升力体),而机翼下表面可以形成高压区域增加升阻比,双桨合力的流场较为集中在纵轴线,直线飞行。其实留意一下航海模型的直线自航项目,比赛要求速度和直线航行,推荐的双桨旋转方向就是外对转,这不是我吹的,而是有很多人,很多条船,很多次实践航行,根据概率统计得出的一个结论。

网友E:
真机双发动机螺旋桨都是一个方向逆时针旋转。我的卡特琳娜是用正反桨,向中间旋转,抵消了反扭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类展弦比大的飞机,螺旋桨反扭力的影响基本可以用舵效抵消,自控方式下就更不必担心。实践中认为外对转的 ...

你这在那里抄的啊?一会飞机一会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好,因为反扭方向使机翼边缘力朝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如果一个停机,只一个电机转,内转反扭会小。

是要考虑到意外变单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在那里抄的啊?一会飞机一会船的。

没有抄啊,一直在固定翼---电直---多轴---船---固定翼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机双发动机螺旋桨都是一个方向逆时针旋转。我的卡特琳娜是用正反桨,向中间旋转,抵消了反扭力。

我也有架卡特琳娜水机,原厂的电机、电调比较糙而且出厂时没正反桨同向转的,问过卖家说它的反扭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展弦比大的飞机,螺旋桨反扭力的影响基本可以用舵效抵消,自控方式下就更不必担心。实践中认为外对转的 ...

比较专业的回答,记得我们单位的船也是双桨外转,说是能够减小反扭作用,便于船舶单车状态下的操控。我就是不知道在光环pro上这么做好不好,特别是在一只螺旋桨失效的情况下,单桨那种旋转方式对飞机的影响最小,便于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发工作时表现会有差异.

是的,就想知道那种旋转方式在意外发生时表现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在那里抄的啊?一会飞机一会船的。

很多道理相通的,跨界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真机不会设计两个不同旋转方向的发动机,会有个“关键发”的概念,就是反扭力对飞机的平衡影响不大的那一边发动机。但是真机惯性大,尾容量大,留给飞行员处置不平衡的时间会相对充裕。而我们这么小的飞机,真的挂了一个马达,无论是不是“关键发”,能靠手艺把飞机控住的大师估计没几个,正常状态下手控飞机都是歪歪扭扭的多吧,更何况是视线以外,好在这类小飞机的舵量大,舵效好,能控住是有理由的,满行程卡死一侧副翼舵机,还能安全降落的例子也是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架卡特琳娜水机,原厂的电机、电调比较糙而且出厂时没正反桨同向转的,问过卖家说它的反扭不大{:1_ ...

原厂的我拆了,正反转只要换电调上的三根线中的二根对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厂的我拆了,正反转只要换电调上的三根线中的二根对换一下。

是的,我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道理相通的,跨界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真机不会设计两个不同旋转方向的发动机,会有个“关键发 ...

谢谢,看来要保证双发算有效了

网友G:
无所谓,我是习惯两桨向内转,真要是单发停了基本救不回来

网友H:
可以看下真飞机的双发转向啊

网友(2019-03-23):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下真飞机的双发转向啊

真机基本都是同向,发动机安装维护方便。。。

网友(2019-05-16):
一般的是外传,因为咱们是泡沫机,所以内传可以适当降低机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