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AV设置罗盘的问题

楼主(2019-02-18):
因为执意想用F4飞固定翼,朋友们强烈推荐下已经将BF改为INAV,突然想加个罗盘(据说是返航时会用到)就淘了个QMC5883芯片的,然后接到了TX3,RX3接口,TX3接罗盘SCL,RX3接罗盘SDA,求哪位大侠告我一下如何设置接口啊?传感器处只有GPS选项。。。

网友A:
    inav固定翼返航不是不需要罗盘也行啊~

网友:
这样接不行的,一定要罗盘就换带罗盘的GPS吧。

网友B:
tx rx3 端口不用设定,tx rx3预设是接罗盘, 单独罗盘要单独供电才行, 你看是5v 还是3.3v ,按图红框罗盘项目 ,选择auto ,按存档重启後重自动识到罗盘型号

网友C:
固定翼不需要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 rx3 端口不用设定,tx rx3预设是接罗盘, 单独罗盘要单独供电才行, 你看是5v 还是3.3v ,按图红框罗盘项目 ...

感谢 这个方法我试了 我的罗盘模块是支持3-5V 现在给的是5V 不知道什么原因罗盘显示红色 BB响频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不需要罗盘

不要罗盘可以正确返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个方法我试了 我的罗盘模块是支持3-5V 现在给的是5V 不知道什么原因罗盘显示红色 BB响频响报警

罗盘图标红色, 1未校准 2接错线, 把tx rx 互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图标红色, 1未校准 2接错线, 把tx rx 互掉试试

现在是这种情况 1:在配置内选择罗盘后点击储存并且重启

2:没有再次点击连接时BB响就开始报警(快速频响)
3:TX RX3在接口正确的情况下可以出现校准界面,也就是读秒倒计时,之后提示校准完成但罗盘依然红色,BB响依然在响;反接TX RX3后无法出现读秒。
4:不管罗盘是否接上,只要选择罗盘项开启,BB响就报警
请问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种情况 1:在配置内选择罗盘后点击储存并且重启

2:没有再次点击连接时BB响就开始报警(快速 ...

如下图有那项是 x 的? 罗盘30秒内六面校准.  很大机会‧罗盘安装指向不对 , 这个很易被忽略, 如下图红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罗盘可以正确返航?

本来就是,接了罗盘可能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有那项是 x 的? 罗盘30秒内六面校准.  很大机会‧罗盘安装指向不对 , 这个很易被忽略, 如下图 ...

按照图调了一下 还是不行 显示有红叉的那最后一条显示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接了罗盘可能回不来

好吧 看来是上天不让我按

网友B:
罗盘不能照抄我的设定值呵, 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用的gps 一体罗盘 bn880 , 你可以用手机罗盘app , 打开手机罗盘,与机头平行 同一方向看角度是否差不多,再调罗盘安装方向,或拍个罗盘照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 看来是上天不让我按

别灰心, 不用罗盘也许返航没精度, 有才精准返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不能照抄我的设定值呵, 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用的gps 一体罗盘 bn880 , 你可以用手机罗盘app , 打开手机 ...

但是硬件处于正常状态那显示的是红X 上面罗盘依然是红色 BB响依然报警 感觉罗盘应该还没被识别或者有啥问题的样子 因为有时候GPS出故障也会有这种情况 是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灰心, 不用罗盘也许返航没精度, 有才精准返家

那送它一句 走了就别回来了 一路走好

网友B:
罗盘对不对, 在配置罗盘项设定auto存档重启後再看看型号有否被识别, 先把罗盘搞定再说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对不对, 在配置罗盘项设定auto存档重启後再看看型号有否被识别, 先把罗盘搞定再说其他

太感谢了啊 终于成功了 还有个问题啊 关于GPS的 在INAV里是必须搜到星后才显示导航处于安全状态 才可以解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啊 终于成功了 还有个问题啊 关于GPS的 在INAV里是必须搜到星后才显示导航处于安全状态  ...

不须搜够星, 导航相关硬件正常连接及校准就可以, 但在gps相关模式下, 搜星六颗以下,相关模式不能工作, 调参软件在模式项, gps相关模式图示也不会点亮

楼主:
这样感觉GPS可能有些问题了 我的所有传感器都亮蓝色 也就是都正常并且都有校准(罗盘 加速计 ) 可是解锁里面就显示导航处于安全状态红X 在CLI里查看状态也是NAV 因为之前用BF也是这些操作 解锁都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感觉GPS可能有些问题了 我的所有传感器都亮蓝色 也就是都正常并且都有校准(罗盘 加速计 ) 可是解锁里 ...

我说的图示不点亮, 是在调参软件的, 飞行模式  ,不是传感器 , 存感器必需全点亮 ,(篮色)

你的图正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图示不点亮, 是在调参软件的, 飞行模式  ,不是传感器 , 存感器必需全点亮 ,(篮色)

你的图正确, ...

折腾了一下全OK了 在配置里面有个罗盘调整 好像是调整角度的 里面有0度 90度 180度 270度等等的 那个还用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下全OK了 在配置里面有个罗盘调整 好像是调整角度的 里面有0度 90度 180度 270度等等的 那个还用 ...

那个就是前段所说的调罗盘方向, 你是不是移动罗盘方式调节,是就不用调了, 为了保正已正确调好, 用手机罗盘作个对比吧, 其实我看了我不明白你怎样调罗盘

楼主:
就是按指示在30秒内移动罗盘去调的

网友D:
固定翼无需罗盘即可返航,而INAV新固件的发展也是要取消多轴需要罗盘这一要素,因为官方说当今的GPS精度要高于罗盘,最简单就是最可靠的,还是别折腾把你现在的罗盘拿掉还能节省一个宝贵的端口用于回传或图传调参等功用,具体你遇到的不少问题不上罗盘也能碰到,找飘飘的关于F4刷INAV的贴子学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无需罗盘即可返航,而INAV新固件的发展也是要取消多轴需要罗盘这一要素,因为官方说当今的GPS ...

好的 我找下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找下 谢谢了

不客气,另外想取消GPS收星解锁限制可以在CLI里输入命令: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off
SAVE
即可。
我已经把一个坏掉一个针脚的F4飞控装在小赛上玩,想当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另外想取消GPS收星解锁限制可以在CLI里输入命令: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offSA ...

厉害了

网友E(2019-03-24):
引用 网友A:
inav固定翼返航不是不需要罗盘也行啊~

同问,inav飞固定翼是否需要罗盘?

网友(2019-08-10):
引用 楼主:
就是按指示在30秒内移动罗盘去调的

请问如何显示蓝色图标的,我的现象与你的一样是罗盘是红色的,bb响频响,GPS正常,用的BN880。校准如何校准的,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2019-09-17):
不须搜够星, 导航相关硬件正常连接及校准就可以, 但在gps相关模式下, 搜星六颗以下,相关模式不能工作, 调参软件在模式项, gps相关模式图示也不会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