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10穿越遥控无反应

楼主(2019-02-18):
好纳闷……
我这个机子是F4 飞控的210穿越机,已经装好飞了一段时间了。
今天出去溜了两个电池,换第3块电池之后,飞了一会摔了!
2.5米左右炸鸡下来之后,分电板BB和电池上接的电量BB响都报警了!
过去捡起来一看,还有16点几V电,摆好准备继续飞。这个时候解锁之后没反应了.....
拆了电池重新来,遥控接收重新对码,也不行,依然解锁没有反应!

回家之后拆开,发现飞控上SBUS线松了,于是又重新焊了一下!
焊接完之后又装起来,在家里试试机。

解锁之后,推油门,机子慢慢起飞,离地20CM左右,前后左右控制一下(就是想着尽量悬停)
过几秒后,机子就自己落地了,然后4个电机不正常的一慢一快的转,飞不起来,只是在地上转一慢一快的转
突然一下猛的飞起,撞上天花板,接着掉下来,BB响报警。(我没有推油门喔

吓了一跳,现在遥控就一直没有反应了!
BF软件里,全部的设置都没有变,也可以修改和保存,唯独接收机调试页面没有反应!
全部通道都没反应。检查过飞控上的SBUS线和其他接线也没有问题!

以为是接收机有问题,但是将接收机拆SU27上,遥控是可以正常控制的。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难道飞控坏了???

网友:
是不是飞控连接接收机部分短路什么的损坏了?给飞控换个接收试试 不是SBUS的!

网友A:
什么飞控?估计是飞控傻了,换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估计是飞控傻了,换飞控吧

F4 V3飞控..早上还正常飞着的!就炸鸡几次,飞控这么脆弱?

网友:
对头   简配的f4就这样  我买的新的就是  在家能连上飞控飞   到飞场就连不上    现在飞控返厂了   还没回来呢
   现在买的马泰克f4分体的Juin没问提 飞的很好

网友:
估计是你的SBUS信号线因炸机松动而碰到了+5V引脚从而引发相关器件故障,如不熟悉飞控原理及维修恐怕就得换一个飞控了。

网友:
su27是pwm接口接舵机 说明接收没问题
但是接收的SBUS到飞控有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毛病,还没有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毛病,还没有解决呢

重新焊接过,焊上插针,问题解决了!估计是之前焊线的时候,线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描述的这么清楚也是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