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测试、外场用可调电源!!!

楼主(2019-02-18):
      飞行时看了模友买的带显示的可调电源,心热了,将就手上的东西DIY一个!!!水乳虽然没有商品货那么高大上,也还算是小巧实用!!!!

简单整个盒子!

简单整个盒子!

绿色儿的,呵呵

绿色儿的,呵呵

旋钮!!

旋钮!!

装面板

装面板

输出端,比商品货多了两路5V的USB口输出,外场飞行手机充电不愁!!

输出端,比商品货多了两路5V的USB口输出,外场飞行手机充电不愁!!

一阵胡乱飞线!

一阵胡乱飞线!

内部布局不讲究,一通粘好就行!

内部布局不讲究,一通粘好就行!

粘起来

粘起来

通电正常……。自我感觉不错。

通电正常……。自我感觉不错。

点个红色3W小灯试试!

点个红色3W小灯试试!

网友:
手艺真好

网友:
上个接线图看看

网友A:
电流太小了,没什么用啊。

网友B:
用的是什么3D打印材料

网友:
直接用 T 插多好呀

网友C:
没充电协议的话手机不怎么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小了,没什么用啊。

最大电流5A,足矣,又不是充电器,外场充当点火头,调试设备的电源,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充电协议的话手机不怎么吃电流

没那说法,你看到那个手机的充电器是有协议的?亲测充苹果1.65A,充华为1.2A

楼主:
T插都多少年前就不用了,估计你只飞点简单的小机机,T插电流小,稳定性差,就我所接触的航模圈子,没用用那东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3D打印材料

用的PLA打印的

楼主:
都是用的成品模块,按模块输入输出接对正负就可以了,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插都多少年前就不用了,估计你只飞点简单的小机机,T插电流小,稳定性差,就我所接触的航模圈子,没用用 ...

你说的很正确 受条件限制 只能玩玩小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说法,你看到那个手机的充电器是有协议的?亲测充苹果1.65A,充华为1.2A

应该是这年头还有什么手机没充电协议想充电快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2020-03-17):
请问呢两块是什么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