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无刷电机配置求助

楼主(2019-02-18):
同标题,小弟最近在公司附近找到小空地,感觉环境都不错飞飞小飞机也挺适合的,最近正在买配件,刚好在网上看到1405  6500KV 的小无刷电机,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机配2S电池,要多大的电调呢?用3S呢?

楼主:
小无刷 高KV值的 大家一般是怎么配的?

网友A:
不知道的情况下,能大点别小了,会烧毁。

楼主:
要那么大吗?小鸡上20A感觉重量容易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的情况下,能大点别小了,会烧毁。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

那看来我打算用6A的念头还是乘早打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我打算用6A的念头还是乘早打消好了

6s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