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模用四冲程发动机行不行?第一章 拓阳Toyan FS-S100四冲程发动机开箱

楼主(2019-02-20):
以前模型用内燃机普遍采用二冲程发动机,这种发动机体积小巧、重量轻、使用方式比较灵活,广泛运用于航模、直机和车模上。不过二冲程发动机由于工作原理的天生缺陷,燃油消耗相对来说非常的高,再加上润滑系统并不如四冲程发动机完善,日常损耗也非常严重。除此之外,噪音和环境污染也是使用二冲程发动机所带来的两大负面影响。而四冲程发动机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典型的四缸汽油发动机工作原理

四冲程发动机具有燃烧干净、排放污染低、燃油消耗低、扭矩大、使用寿命较长的特点,现代大多数汽车、摩托车基本都是使用的四冲程发动机。不过由于四冲程发动机结构复杂,小型化难度较高,所以基本上很难看到可以用在模型上的四冲程发动机。

小型化有难度,但并不是说你的小型车模这辈子就没机会装上四冲程的发动机了。近日,拓阳精密(Toyan)推出了一款FS-S100四冲程发动机,这款发动机体积非常的小巧,燃料也是二冲程模型发动机常用的硝基甲WAN。下面就请大家跟随5iMX评测室一起来看一看,这款小型化的四冲程发动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拓阳精密(Toyan)这款FS-S100四冲程甲醇发动机与汽车上用的四冲程发动机虽然工作原理相同,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无论是跟汽车发动机还是模型用的二冲程发动机相比都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在使用前小伙伴们一定要认真研究说明书。

Toyan FS-S100四冲程甲醇发动机采用了木盒包装,内部的泡沫很好的将发动机及其零部件包裹在内,对整个发动机的保护相当到位。

包装内部,发动机与上面的配套零部件分开打包,要想让这台发动机动起来,除了要将这些零部件组装到位以外、还需要准备一个可以接启动电机的无刷电调、四冲程甲醇引擎使用的专用火花塞、20-25%硝基甲WAN燃料或者1/25-1/30的混合汽油、100cc油箱和7.4V 25C启动电源等设备。

组装之前的静态展示

在发动机的顶部是主油针和节气门,这两个螺丝控制着发动机的进气和进油量大小,在出厂时已经调教到了比较理想的状态,一般不需要动它。

发动机顶部靠近飞轮的位置是进气口,如果是在比较恶劣的条件下使用的话一般建议安装一个空气过滤器防止尘埃进入发动机气缸。

与进气口项链的一个摇臂是风门,它同时控制着发动机气缸的进油量和进风量,所以也是这台发动机的油门。

与四冲程的汽车发动机相同,这款发动机想要正常运行还少不了一颗火花塞,那么这台发动机的火花塞与普通二冲程模型发动机上的火花塞有什么区别呢?这里先卖个关子,下一章实测的时候在为大家介绍。

汽车发动机可以用油泵将油箱内的燃油输送到发动机,但是模型发动机由于尺寸和复杂的内部结构限制,不得不在燃油的输送方式上另辟蹊径。Toyan的FS-S100四冲程发动机沿用了二冲程模型发动机的输油方式,将一部分排出的废气加以利用重新注入油箱,使油箱压强增加把油“压进”发动机。这种巧妙的设计不仅解决了共有问题,还让燃料输送可以随着发动机的功率同步增减。

此外,这款发动机也不需要像汽车一样需要油底壳储存润滑油进行润滑(因为没有机油泵),而是将机油和燃油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混合,然后喷射进缸体内进行润滑。为了防止多余的润滑油使气缸闷油,所以在发动机底部特别设计了一个排油嘴,排出多余的润滑油。

而发动机顶盖内的顶杆机构的润滑,就需要间不定期手动打润滑脂了,否则长时间干磨也会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造成严重影响!

同步轮组

点火正时是指在发动机的压缩行程终了活塞达到行程的顶点时,点火系统向火花塞提供高压火花以点燃气缸内的压缩混合气作功的一瞬间,这个时间就是点火正时。为使点火能量最大化,点火正时一般要提前一定的量,所以是在活塞即将到达上止点的那一刻点火,而不是正好达到上止点时才点火,这个提前量叫点火提前角。

一般来说,每一台发动机的点火正时在出厂时都已经设定好了,不需要用户自行调整。若Toyan FS-S100点火正时不准确,或者不小心将同步带轮移位导致点发动机无法正常点火时,将发动机的曲轴手动旋转到正时位,曲轴带轮上的标记处于正下方,再将正时轮的标记也转向正下方,点火正时就恢复正常了。

在正时同步轮的下面是发动机的散热风扇,风扇轴与叶片分开布置,使用前需要自行组装好。

安装风扇叶片的时候需要注意安装方向(风扇叶片凸起的一面朝向发动机缸体),如果扇叶装反了会影响到发动机的正常运转与散热。

除了风扇以外,启动用的无刷电机也需要自行安装。

先将启动电机固定到安装位置(注意螺丝不要拧紧),然后从大轮往小轮上套同步带。

同步带安装到位后,拧紧启动电机螺丝,整个安装过程就完成了!

装上排气管,整个发动机就组装完成了。

全套完整的Toyan FS-S100四冲程发动机体积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小巧,外形尺寸只有100.5x85.4x86.5mm(长x宽x高),基本可以适用于1/6、1/8以及1/10比例的车模或者宽度100mm以上的船模上。

组装完成后的效果

最后只需要配齐火花塞、燃料、电调和电池就可以发动了。想知道这款发动机转起来是什么样子吗?请持续关注5iMX近期推出的评测……

网友A:
4冲程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配气机构,这里是未知的,加上润滑方式靠燃油混合机油,那么除了气缸部件得到润滑,配气机构是没有润滑的?

网友:
样子还挺好看的

网友:
看过去还挺顺眼的

网友B:
外观颜值很高哦,很想拥有一台,不知道价格会是怎样的?

网友:
散热风扇很漂亮,很仿真

网友:
一看就是价值连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颜值很高哦,很想拥有一台,不知道价格会是怎样的?

千元以内

网友:
小型化了就是不容易 一个4冲割草机才300块 独立加机油 手拉启动 不要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冲程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配气机构,这里是未知的,加上润滑方式靠燃油混合机油,那么除了气缸部件得到润滑 ...

黄油在润滑。

网友:
感觉很酷,高级玩家的东西。

网友C:
请问能报下价格吗?我想知道我需要搬多少块转才能买回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报下价格吗?我想知道我需要搬多少块转才能买回它。

千元内

网友D:
内地产还是TW或者外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地产还是TW或者外国?

国产的四冲程发动机,关于性能、使用体验近期将会奉上,请持续关注5iMX评测室专栏的相关评测。

网友:
汽油发动机cdi点火器 ,容易信号受到干扰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像真船或者车用的吧?离合器怎样连接?

网友:
开篇的话被产品本身啪啪打脸,所谓二冲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是为了四冲程而四冲程(像真)的设计,写手没搞明白产品定位吧……

网友:
漂亮 ,哪里制造的?买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