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4mz开关校准问题

楼主(2019-02-18):
小弟的一台14mz开关行程只有正负27%,看到大神的贴后试着去校准开关行程,NEUTRAL校准ok,WIDE行程校准ok.到NARROW校准时就失败了,连续试了两块电池了,检查过每一个步骤的开关位置都没错。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viewthread.php?tid=1197134
步骤是这样的么?

是的,开关校准到第三步就失败了,现在所有开关和旋钮都只有一边的行程,履试履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开关校准到第三步就失败了,现在所有开关和旋钮都只有一边的行程,履试履败。

数值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是怎么变化的?

校准开关第三步时拨动所有开关只有一个ss2数值没有变,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开关第三步时拨动所有开关只有一个ss2数值没有变,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你的意思是,两侧摇杆4个方向都正常,但开关不对?

可能需要打开壳子看看有没有线头脱焊或者线被夹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两侧摇杆4个方向都正常,但开关不对?

可能需要打开壳子看看有没有线头脱焊或者线被夹断 ...

是的,就只有开关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两侧摇杆4个方向都正常,但开关不对?

可能需要打开壳子看看有没有线头脱焊或者线被夹断 ...

ss2数值对应那一个开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s2数值对应那一个开关呢?

只能慢慢摸索。
摇杆正常就说明A/D电路没问题,是实际的模拟输入电压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慢慢摸索。
摇杆正常就说明A/D电路没问题,是实际的模拟输入电压就出问题了。

这个怎么解决呢?rst的数值达到20000,会不会是这个电位器坏了造成输入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解决呢?rst的数值达到20000,会不会是这个电位器坏了造成输入电压出了问题?

电位器不会一下子坏到输出一根直线这种情况。
建议查线,有条件的话用表查电压最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不会一下子坏到输出一根直线这种情况。
建议查线,有条件的话用表查电压最能说明问题。

好的,我明天再用表量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不会一下子坏到输出一根直线这种情况。
建议查线,有条件的话用表查电压最能说明问题。

量了一下线端,左右两边的压差有0.2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了一下线端,左右两边的压差有0.2v。应该没问题吧

不是这样量的,每个开关有一端是共地的,要测输出的线对地电位,在开关各个位置时的数值。

楼主:
电位器应该是好的,拆下来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量的,每个开关有一端是共地的,要测输出的线对地电位,在开关各个位置时的数值。

电位器的数值最大5.11k,最小0。数值根据旋钮的钮动变化,没有一次变到最大或最小的情况。电位器应该正常。会不会是我的程序有问题?你的1.3固件和工程程序能给我发一个吗?我试试。我的邮箱yjh314@126.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位器的数值最大5.11k,最小0。数值根据旋钮的钮动变化,没有一次变到最大或最小的情况。电位器应该正常 ...

我是JR控。
你的量法还是不对,再看看我上面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JR控。
你的量法还是不对,再看看我上面说的。

嗯,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