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伟力v911s的说明书?

楼主(2019-02-18):
左、右上角两个按钮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左上角的按钮是大小舵开关,右上角的是悬停设置按钮;
俺拆开了V911S的遥控器,发射主板是带2.4g射频收发的单片机,接收机也是;
某宝上的四合一高频头和JUMPER控不支持替换V911S发射机;不过在rcgroups上有专门的V911s贴子,里面有V911S的开源高频头专用程序文件;

网友B:
悬停设置按钮有啥用 或者是怎么用的啊 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停设置按钮有啥用 或者是怎么用的啊 朋友

悬停设置就是机身姿态微调后,系统做一个存储,不用每次都微调好比记忆模式,第二次开机,就不用再微调或者微调的范围很小

网友(2020-02-28):
做个记号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的按钮是大小舵开关,右上角的是悬停设置按钮;
俺拆开了V911S的遥控器,发射主板是带2.4g射频收发 ...

在看到你你这句话之前就下单了四合一。。。。。 我昨晚问了一些店家,说Deviation固件不确定,但头是可以的,而另外一个店家说Multiprotocol固件可以,这是链接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9d78d513d9874aac5bfa950e4c01d7170e2282744fa1c7637fc3e44387231b1f483ca5fd65351177ced82c3740b8492bbcab7d78200357eadb9d950c87fbc57b799f2742731e864614d10eafbd4532c156934de9d843a1e5ae&p=8a7acf16d9c111a05bec9527594985&newp=882a9644d7d806b542bcc7710f4a97231610db2151d6d0106b82c825d7331b001c3bbfb423281102d1c37d6201a5495de9fb3673330923a3dda5c91d9fb4c5747993602e6a4d&user=baidu&fm=sc&query=V911S++%D0%AD%D2%E9&qid=c9919cb80000d949&p1=6
有没有人试过啊

网友:
D固件的NB版本,有912S的协议,应该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我注意到有人说高频头有延时,说新手感觉不出,真的是玄学吗?

网友:
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所有遥控器里头都有高频头,和有线控比起来,无线控延迟肯定要大,要零延时就不要用无线的,话说有线控其实也有延时,最好自己用手抓来控,一般人反应都会有0.1秒的延时

网友:
你的这个固件是最新版的还是稳定版的?从官网下的吗?

网友:
搞掂刷机这一步了。你的应该是传说中的2019年6月7日固件吧?我用店家的这个固件,发现模型命名的时候,所选择的字母确认不了,不知你有没有这个bug。
然后现在卡在对频这一步了。这类小飞机,对频是不是要在遥控里选择一个特定的固定id的?

网友C(2020-10-12):
v911s的主轴是多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911s的主轴是多粗的?

2.5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mm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