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一下舵机的旋转角度

楼主(2019-02-18):
想让舵机旋转180度,去掉了齿轮上的限位(180度应该可以不去掉)在电位器的两端并联电阻,开始并联了2k的,后来又并联了1k的,都到不了180度,最后并联了510Ω的,舵机旋转180度了,但是问题也来了:不稳定。

网友A:
网上有180度舵机销售,直接买现成的,也就7、8块,并电阻最好用贴片的,换质量好点的舵机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180度舵机销售,直接买现成的,也就7、8块,并电阻最好用贴片的,换质量好点的舵机效果应该不错。

遥控器的脉宽不够,180度舵机也只能到90度,270度的大约160度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的脉宽不够,180度舵机也只能到90度,270度的大约160度左右。

是的,有些舵机虽然称可以转180度,但却需要脉宽控制,(机器人单片机)有些却可以直接遥控器使用,以前买过9G舵机使用普通遥控器可以直接转180度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些舵机虽然称可以转180度,但却需要脉宽控制,(机器人单片机)有些却可以直接遥控器使用,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