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遥控器能否操控同1台飞机

楼主(2019-02-19):
请问一下,该厂家的遥控器是否有这种功能,2台遥控器对好频率后,能否控制同1台飞机

网友:
有教练功能的就可以

网友:
该厂家是哪个厂家的遥控器?你是想实现教练功能吗?为什么要两个遥控器控制一架飞机?想要做什么?能详细的描述一下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行,但是也有些厂家有特例。这种情况有一个特殊的应用场合,那就是山区里面架设电线。两台特殊的控有同样的ID,先后对飞机做出控制,飞机飞到半途以后由另外一侧的飞手接手。

网友:
以前用PCM PPM的时代很简单的事情    现在可以改收发稍微复杂一点点

网友:
我就在想,2台遥控器同时发出命令, 而命令的舵量是不同的,接收机到底听哪个遥控器的

网友:
说清楚点,要不帮不了你

网友:
是天地飞 的 接力飞行 功能吗?

网友:
天地飞有接力飞行功能

网友:
教练功能咯

网友:
思翼遥控器可以

网友:
天地飞et12接力飞行,没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教练器,有单卖

网友:
  完全可以啊

这种现象叫做失控。   72MHZ时代这种事情很常见。
某玩家在飞一个飞机,频率72.130

另一个傻瓜用的一样的牌子,福特巴4VF,晶体频率也一样,
走过来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开遥控器。

然后:飞机从一百米空中全油门插到土中,好大一个萝卜啊,拔不出来。。。

因为那傻瓜的油门通道正好是反向的。

2.4G时代这种现象极少。因为接收机很矜持,和发射机是一对一的夫妻关系,一般不变心。
也就是说接收机对频一次,就只认一个发射机。  你对频两次,它只认后面那个。

但是要实现也不难,只要两个发射机都指定用的同一个ID给接收机来识别 ,华科尔貌似可以实现。

网友:
无线教练器,双接收,不过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控制,需要主控切换,
最近试新开发的机,就是有用这个,我和兄弟一个日本手一个美国手,省得切换还要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