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起火

楼主(2019-02-19):
各位魔友,请教下,一般看到
电池
起火的情况都发生在充电时。那不充电时电池会起火吗?

网友A:
一般不会,除非遭雷击

网友B:
炸鸡有可能起火。起火原因是短路造成的,动力线只要碰触到一起就可能起火了,瞬间电流很大。知道电焊机吧,那是计算后的可控制电流,钢板都烧红了,起火算什么。所以要安全用电

网友C:
锂电池有自燃的风险。。电量越多自燃的风险越打燃烧越猛。充电过程肯定自燃几率大于静置。外力破坏自燃几率肯定大于充电。

网友D:
家里存放锂电池时 最好用铁皮的电池箱。

网友E:
过充会起火。短路会起火。其他不会。用给铁皮月饼盒装住就行了。

网友F:
锂电怕破皮,见空气就爆燃

网友G:
存放的起火的概率小很多。要不手机也不敢用锂电池了。

网友H:
没外力作用下的存放,起火概率基本是零。

网友I:
飞客锂电池是垃圾,谁买了回家拆开看看就知道什么叫图财害命!真不要脸,也不知道花多少钱删的买家评论。让后人继续上当!

网友J:
存放时只要不短路,而且没有外力使之变形一般不会发生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