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x固件升级到3.6.6后,光流头不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9-02-19):
如题,原固件是厂家给的,飞的不稳,主要表现为:用超声波定高机体快速来回飞行时会缓慢下降,Loiter模式飞行时,不时发生起飞时快速侧翻的情况。所以我将固件用Mission Planner1.3.62版在线升级到4轴的3.6.6。升级后在定高Althold模式下飞行明显稳多了,室外在GPS信号好的情况下Loiter模式几乎可以达到DJI的效果。但是室内光流模块不能识别了,请教各位有知道能支持3.6.6的光流头吗?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另:今天是元宵节,祝各位前辈和模友们元宵快乐!天天试飞成功,不炸机!

网友A:
用的是哪种声波光流硬件  之前的估计是什么版本的   按理mp支持声波光流的固件都是二次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种声波光流硬件  之前的估计是什么版本的   按理mp支持声波光流的固件都是二次开发的

之前在3.4.3上面可以识别的到,后来厂家又自己改了一个版本。超声波应该是HC-SR04这个大众化设计的。光流就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了。pix官方有光流头吗?我是没百度到

网友B:
官方并没有完美支持,能读到数,定不住,定住的都是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并没有完美支持,能读到数,定不住,定住的都是自己改的

请教一下,您或者您认识的人中有能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您或者您认识的人中有能改的吗?

我不会,我也不认识,某宝有个飞行器实验室,有卖的,你可以问问,不是打广告

楼主:
飞行器实验室??可否求个链接呀?

网友C:
可以刷pix官方光流固件,我的光流在3.6.6能看见数据,能不能定住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pix官方光流固件,我的光流在3.6.6能看见数据,能不能定住不知道。

我的也是可以看到数据,但是定不住。你用的是什么光流头??有改代码吗?

网友D(2020-03-22):
楼主有pix固件吗?我的地面站下不了固件(1945787882@qq.com

楼主(2020-08-03):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pix固件吗?我的地面站下不了固件()

抱歉朋友,最近忙系统开发去了,都没来,你现在还需要吗?

网友(2020-10-19):
引用 楼主:
抱歉朋友,最近忙系统开发去了,都没来,你现在还需要吗?

已经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