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懂下载和安装BLHeli conflgurator

楼主(2019-02-19):
顺便求助一下有没有下载链接

网友A:
可以去github搜索一下

网友B:
https://github.com/blheli-configurator/blheli-configurator
使用很容易

网友C:
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

网友D:
很容易吗,我刷了固件后收油门好像有啥车,想了好久才明白,叫动态刹车,我飞固定翼,只是闲的,好处就是炸鸡的时候收了油门桨坏的少了

网友E(2019-07-12):
请问一下blh的驱动怎么安装

网友F:
我要水到将军

网友G(2020-10-11):
我使用BLHeli conflgurator连接电调后,为什么界面上什么都不显示,没有按钮,无法操作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