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板

楼主(2019-02-19):
初来贵宝地 我看大家都是用无保护板的3s  4s 电池在玩
然后用平衡充

我想给我的磷酸铁锂加保护板 ,但是加上去了 客服说不能用平衡充 只能串冲?是这样的吗?
有没有 好的保护板推荐 要15a电流加

保护板不要均衡功能 我已经有了 只要控制过冲 过放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平衡充 已经均衡了。

网友:
平衡冲可以绕过保护板,保护板只起到防过放功能还是可以的。 如果要用保护板的防过充功能,只能用串充了。电池一致性好的话,串充不用平衡也行。

网友:
我玩航模的,万一在空中一时间降不下来,宁可电池过放,也不愿意断电摔机。

网友:
玩航模电池不用保护,有保护板的没法大电流放电,维护电池重要的是自己按规定存储

网友:
哪有那么大电流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