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楼主(2019-02-19):
一天来好几次,怎么每次都要登录?这么麻烦

网友A:
没有吧,我的貌似很久才让我重新登一次,好几次密码都忘了

网友:
登录时在“自动”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我的貌似很久才让我重新登一次,好几次密码都忘了

我今天又来还是要登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又来还是要登录

电脑可能清理过了吧!我有几次也是这样!

网友C:
你好,模友,登录时选择自动,另外还要注意看是不是你的浏览器有保护账号密码的权限,导致你每次都要从新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模友,登录时选择自动,另外还要注意看是不是你的浏览器有保护账号密码的权限,导致你每次都要从新输 ...

你好,谢谢你的指点,再等等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可能清理过了吧!我有几次也是这样!

谢谢哈哈一族,你的051型驱逐舰做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