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2-19):
见多识广的坛友们帮忙给看看这个步进驱动器是个什么情况,买了一个控制箱里边有三个这样的驱动器,卖家说86,110电机能用,也没有细看就买了,到了拆出来傻了,上边没有型号,没有细分调节的拨钮,拆开外壳里边多了a b z vcc gnd,怀疑这个是不是闭环驱动器,那样就完蛋了,我的八六没法用了,浪费了钱,哎!谢谢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他原来就不用应该正常,接电脑一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原来就不用应该正常,接电脑一试便知

手头没有控制卡,暂时试不了,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坛友接触过这种驱动,是打算给铣床用的,电机是86步进,这个没有细分,和电流设置,关键是没有型号,无从查起,只能等等再试了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闭环的驱动器了,电流和细分调节都没有,估计有的折腾啊

网友B:
闭环就是要有角度信号输入口的。可能这个驱动是固定脉冲的,电流就不知了,也可能是宽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环就是要有角度信号输入口的。可能这个驱动是固定脉冲的,电流就不知了,也可能是宽电流的。

拆开壳子板子上还标有A B Z ACC GND 这个应该是编码器借口吧,但是买到驱动器上边这个插口没有插线,插头也不应该会被人拔去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固定脉冲信号的,我把控制箱的图发上来,这里有几块小板子,高人看看是不是就是发送脉冲的,这个电箱卖家说是数控宝石机上的,下面的电机可能是这上的,看着就是普通的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个是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吧,应该有好多线在里面的(电机的接线)。和伺服电机差不多了。好像还是高压的,电压从100多V到220V。

网友:
我之前收到过这种驱动器,是不同的二相步进驱动器,也是没型号没细分没电流设置参数,无从下手,自己用不了还防止以后流出去坑人我就一气之下全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