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模拟器双重曲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2-19):
next模拟器双重曲线是什么意思?如果是D/R大小舵角的话,这个默认不都是设置成100%吗?另外图中的螺距响应和螺距刹车动态也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模拟器高级

网友:
这个越大 升降 副翼 方向 就越快!

楼主:
原来模拟器里面有说明,鼠标在上面悬停下,左下角就有提示文字,是这么说的:双重曲线限制摇杆的行程量。
这个就是控上的D/R啊,我一直以为直机的D/R用默认的100%,只需要改expo。原来高手也设置D/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