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回碰到单个电机线性加速的问题,讨论一下解决方法

楼主(2019-02-20):
放不上视频就很难受,只能文字描述.....

解锁..
1.3.4号电机在数值为1045时怠速,2号电机在数值为1089左右晃荡下怠速....
轻推油门....1.3.4电机无明显反应,2号电机匀加速至数值为1520左右....
直至油门推过半1.3.4电机才开始反应,2号也有反应,油门推至顶,2号电机数值2000到顶,其余只在1520左右....
就这么个螺旋蛇皮走位风骚的情况了

PS.原先20A电调正常使用,后面换成某乐牌36A32位电调,只为开机有首歌.....

网友A:
走dshot协议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啊,难道楼主走的还是pwm或者mulitshot/oneshot?
楼主可以再把每个电调分别设置一下试试。
但是飞盈佳乐的电调从我入模到现在质量就没好过(我还测评过一个30A的一个100A的)楼主有什么想不开的放着好盈不买买他家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dshot协议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啊,难道楼主走的还是pwm或者mulitshot/oneshot?
楼主可以再把每个电调分 ...

对  dshot是不用调  就是没其他图丰富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dshot协议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啊,难道楼主走的还是pwm或者mulitshot/oneshot?
楼主可以再把每个电调分 ...

75折  然后就买了

网友:
飞盈佳乐还是算了吧,无力吐槽

网友:
看着都脑袋疼。

网友:
b站去搜教程

网友:
正常现象,这是飞控在让飞机保持角度,但是没装桨,就一直加速了。还有32位电调建议开dshot1200,比别的协议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