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保护板接法

楼主(2019-02-20):
如下图,无人机电池拆下来了,是两个电芯直接接到板上的,换成7.4V的成品电池,红色插头的,那红黑线要怎样接到飞机的板上呀?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看近处那块板子B1+和B2-是串联点,B1-和B2+是输出点,最好万用表量一下确认。
这个电池有保护板啊,不知道掉电了再接可以没,大疆的智能电池换电芯不能掉电的。

网友:
我去,万用表量啊  我没猜错的画  应该是B+  B-  两个点引两根线出来接

网友:
大疆的智能电池换电芯不能掉电最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