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usb控制卡能否支持主轴伺服电机位置模式?

楼主(2019-02-20):
如题,纠结中,我把伺服接在控制卡的a轴,在mach3里把a轴引脚号改到spindle上了,但是主轴貌似并没有转,求教!!
新手传不了图片...

楼主:
伺服是横机上拆下来的,只支持位置模式

网友A:
是可以的,要求不少
1、主轴选择方向脉冲
2、电机端口配置响应的端口(就是你所谓的A轴,注意不要定义重复)
3、马达配置里面配置相应的步数
4、伺服有servo-on和方向需要接到mach3定义的这两个引脚上
5、最难的,伺服的输入电路不标准的(单端、差分、有源、无源、共阴、共阳),你要详细的读伺服和控制卡的规格书,确保这些电平都是对接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要求不少
1、主轴选择方向脉冲
2、电机端口配置响应的端口(就是你所谓的A轴,注意不要定义重 ...

谢谢大佬,我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B:
我的主轴用的就是横机伺服,是东菱的,这种伺服要将内部使能打开,支持共阳接法,主持软件控制正反转及凋转速,扭力大声音小,好用!

网友:
另,不需要接A轴端口!有专用spindle按口,软件设置成非PWM模式

网友:
点主轴设置-电机控制-取消脉宽调制,勾主轴电机输出和步进/方向电机,如有用继电器控制主轴电机还设置继电器控制-确定保存后主菜单点电机调试-主轴电机设置-设置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转速/分-加速度-保存退到主菜单-主轴皮带轮-滑轮组用默认-转速-比例设1-确定。

网友B:
要用A轴的8 9脚一个俯脉冲-  另个方向-,我的是usb  cnc跟你不一样

网友C:
控制卡不一样接法也不一样,有些控制卡不支持伺服位置模式主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轴用的就是横机伺服,是东菱的,这种伺服要将内部使能打开,支持共阳接法,主持软件控制正反转及凋转 ...

请问下你这个伺服主轴在位置模式下的最高转速可以到多少?

网友:
伺服理论能到5000但我只到3000,自己设置速度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A轴的8 9脚一个俯脉冲-  另个方向-,我的是usb  cnc跟你不一样

这是我的控制卡,卡支持pwm和0-10v,,专用的spindle端口是指哪个?伺服方向脉冲应该接在哪里?是不是伺服脉冲+ 和方向+接pwm端,脉冲- 方向- 接a轴8,9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卡不一样接法也不一样,有些控制卡不支持伺服位置模式主轴的。

大佬,请问下哪些卡支持位置主轴?并口mach3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要求不少
1、主轴选择方向脉冲
2、电机端口配置响应的端口(就是你所谓的A轴,注意不要定义重 ...

我现在是这样接线,软件是这样设置的,是不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
脉+方+接共阳端,脉-方一按A轴,在mach3软件中设置脉冲模式

网友B:
软件设置方法,上面我写过了,一步步照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设置方法,上面我写过了,一步步照做即可!

谢谢,我这就去试试,希望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接线,软件是这样设置的,是不是接线的问题?

第二张图应该选spindle enable 而不是a轴

网友:
伺服有个内部使能,要设置好!伺服上电后,用手转下电机轴,拧不动,使能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应该选spindle enable 而不是a轴

我这两张图放反了,第二张是第一部操作,设置好按 主轴正转F5 启动主轴吗?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张图放反了,第二张是第一部操作,设置好按 主轴正转F5 启动主轴吗?没反应。。。。

那不一定是mach这边的问题了。servo_on 打开了么?判断这个的方法是把伺服的方向脉冲接到XYZ任意轴上,然后从mach的界面jog,看会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一定是mach这边的问题了。servo_on 打开了么?判断这个的方法是把伺服的方向脉冲接到XYZ任意轴上,然 ...

伺服接在xyz轴都可以正常转动,就和步进电机一样,我就按照图上弄得很纳闷,是不是主轴启动方式有问题?我就按哪个F5主轴正转,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接在xyz轴都可以正常转动,就和步进电机一样,我就按照图上弄得很纳闷,是不是主轴启动方式有问题? ...

你用的什么卡?

楼主:
mach3usb,就是淘宝上118块钱的那种

楼主:
是不是这卡不行?买一块并口卡行吗,我看另一个帖子,他的是并口卡,但是刚开始也不能用,后来去别的论坛问了才弄好,但是他没说怎么弄的。。。很纠结

网友:
记得要去驱动器里面去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轴用的就是横机伺服,是东菱的,这种伺服要将内部使能打开,支持共阳接法,主持软件控制正反转及凋转 ...

兄弟,分享一下usbcnc控制板把,哪家买的,用的是mach3吗?我要跟你买个一模一样的,我的是32位笔记本,可以用的吧。
这几天折腾无果,不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卡不行?买一块并口卡行吗,我看另一个帖子,他的是并口卡,但是刚开始也不能用,后来去别的论坛 ...

并口卡的兼容性是最好的,USB的都需要做协议对接,这个就看销量和研发实力了。我也是一年前试过,后来我的并口卡和电机都存在位置模式的最高转速问题,就换成速度模式了

网友D:
我18元的接口板都能转的,把使能线短接,脉冲方向不要接错,一般伺服都是共阳的,还要外接电源。你的伺服是什么品牌,怎么接线卖家没有视频让你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8元的接口板都能转的,把使能线短接,脉冲方向不要接错,一般伺服都是共阳的,还要外接电源。你的伺服是 ...

什么叫使能线短接?我的伺服接的是2共阳接能转,就像步进电机一样,只是把它定义到主轴就不能转了,
你的接口板对电脑有什么要求吗?我准备另外买个接口板,是不是必须要主板集成并口的台式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接线,软件是这样设置的,是不是接线的问题?

这样接电机倒是能转。但是怎么编程?把主轴按A轴编程?程序里面M3.M4.M5能控制设置为A的主轴吗?

楼主:
按照吧友的方法做了,电机依然不能设置主轴,感觉是mach3usb这个板子的问题,或者是我mach3软件里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接电机倒是能转。但是怎么编程?把主轴按A轴编程?程序里面M3.M4.M5能控制设置为A的主轴吗?

我图一和图二放反了,是把a轴的针脚放到主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使能线短接?我的伺服接的是2共阳接能转,就像步进电机一样,只是把它定义到主轴就不能转了,
你 ...

用并口版的接口板,就得用有并口的电脑。网友送给我一个串口转并口的板。插上安装驱动程序。再把接口板与这个转口连接。不行。什么也控制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控制卡,卡支持pwm和0-10v,,专用的spindle端口是指哪个?伺服方向脉冲应该接在哪里?是不是伺 ...

你这个卡不行,不支持的。并口卡有支持伺服主轴,但是要自己改线。USB卡支持伺服主轴的都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卡不行,不支持的。并口卡有支持伺服主轴,但是要自己改线。USB卡支持伺服主轴的都比较贵,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准备买18块钱那只并口卡了,对了这种卡是不是要配台式电脑?主机后面带25针并口的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准备买18块钱那只并口卡了,对了这种卡是不是要配台式电脑?主机后面带25针并口的行 ...

并口要主板原生的接口才行,转接出来的不行,现在的电脑好多都不带并口。如果你现在电脑不带并口,建议你还是买好点的USB控制卡。重新配台电脑各种东西下来都够买个好点的控制卡了。而且我用并口卡时感觉各种问题不断,抗干扰能力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