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铣床改CNC整套方案 年轻人的第一台CNC

楼主(2019-02-20):
    潜水N年第一帖。    看到论坛里面很多人把普通铣床改装为CNC,正好自己也有相同的需求,于是入手25铣床,在把论坛里面改装CNC的帖子翻了个遍,终于自己也改装成功了。
    本着来源网络,也回馈网络的共享精神,特地把我改装CNC过程中测绘的25铣床模型共享出来,这样在很多地方大家不会再走弯路了。
    模型用solidworks2018绘制,低版本的可能打不开此文件。
    尺寸应该说99%以上都是准确的,因为我把铣床完全分解开并测绘的。但是由于25铣床实在是太粗糙了,很多地方的尺寸和打孔等厂家明显是很随意的,所以大家在使用我的图纸的时候,需要根据自己的床子对一些关键点尺寸检查一下。
    改装过程中,除了需要外加一些零件外,还需要对原有铣床零件做一些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苏胖胖同学的加工协助,特此感谢。
    同时感谢论坛中之前发帖改装的朋友,我从你们的改装中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这让我改装过程顺利了很多。
    我的CNC中,主轴控制器部分是自己做的,包括硬件电路和软件代码,可以完全使用mach3来控制主轴转速。这一部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祝大家改装成功。
一些有意的地方:
1,主轴控制器自己做了一个,原来自带的太烂了。我用单片机+可控硅+整流自己做了一个,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手动模式:完全自己控制。
    自动模式:完全由mach3来控制。
    攻丝模式:手动攻丝可以设置深度,钻到了深度自动反钻提升。
    这里要吐槽一下,这个床子的电机是直流220V的。可控硅是图省事才用的,电机空载并低速(<100rpm)时不太稳定,但是带上负载就好了,这个是可控硅的缺陷。其实最好是用MOS管的,但是高压MOS太麻烦了。
2,步进电机Y轴和Z轴我使用的是闭环86电机,扭矩12NM直驱的。X轴使用的闭环86电机  8.4nm的。所谓一力降十会,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扭矩不足的麻烦事,价格也没高多少,关键一点这样可以把塞铁弄紧一点,减小间隙,提高精度和刚性。

3,Z轴的支撑,其实我最开始是使用了气弹簧的,但是后来发现还不如不使用,最后又拆掉了。因为Z轴使用了气弹簧后,1行程容易受到限制,2不容易后面拆卸,3由于Z轴容易有间隙,不使用气弹簧的话,动力头的重量可以起到减小间隙的作用,4我使用了12NM的电机,驱动力完全足够。

4,手轮没有保留,看到很多网友选择了保留手轮的方式,但是实际上,直接使用电子手轮更加精确省力,这里也推荐大家使用电子手轮好一点。

5,额外加装了光栅尺,这个实际上是在我没有改装CNC之前就自己装了一套,在改装了CNC之后还是决定保留下来了,因为光栅尺在自己完全手工加工东西的时候太方便了,精度高,操作灵活,而且不存在回差的问题,甚至可以辅助一下分中之类的操作,这样这个床子,在完全手动操作的模式下也能很方便的加工零件,确实好用。

6,导轨贴塑还是有必要的,否则摩擦和磨损都很大,但是贴塑就一定要打磨塞铁,而大家打磨塞铁千万要小心,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最好找个靠谱的地方加工。

7,我改装好后,XY轴的回差基本都在1.5丝内,Z轴大一些,在2丝左右。基本算是满意了。

模型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BRK2W-NVy-MdwVoNW0MKg
提取码:z7we

这么多的零件全是辛辛苦苦的测绘并装配的,包含全部的改装零件。

看到机床架没?这个是我自己焊的。

主轴控制器的界面随便找了个液晶来显示,面板是3D打印的,盒子是用的原来的,所有的按钮都做上去了,支持模式切换,正反转切换,钻速设定,启停,急停。

电控箱,当时装线的时候快奔溃了,线太多了,预留了5轴的驱动器安装位置,以后可以在不更换电控箱的情况下,升级5轴。

网友A:
我建议不要改,为啥呢 25这玩意很单薄。你不如买点小结构件,钢板件回来自己DIY一个 或者买一个废旧CNC机架 用你这个25铣床来修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不要改,为啥呢 25这玩意很单薄。你不如买点小结构件,钢板件回来自己DIY一个 或者买一个废旧CNC机架 ...

做一些简单零件还是够用,这个也是看了论坛里面很多人第一台铣床都是用的这个。有了这个以后要进阶的话就可以自己DIY机架了。

网友B:
风扇安装位置不好,向上没有遮挡,加工时的铁屑很容易进入电控箱内,导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安装位置不好,向上没有遮挡,加工时的铁屑很容易进入电控箱内,导致短路。

上面有海绵滤网,而且风是向上出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60步进12NM的很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步进12NM的很少见啊

写错了,是用的86的,已改了。

网友D:
Z轴的支撑,其实我最开始是使用了气弹簧的,但是后来发现还不如不使用,最后又拆掉了。因为Z轴使用了气弹簧后,1行程容易受到限制,2不容易后面拆卸,3由于Z轴容易有间隙,不使用气弹簧的话,动力头的重量可以起到减小间隙的作用,

不是减小间隙,是自重压着机头,有一个转矩,Z轴滑板和立柱始终是下紧上松,始终下部接触好,你可以用红丹粉甚至塞尺去测试。当加工的轴向力超过重力时,又上紧下松。。。。。。。铣削是断续加工,受力多变+间隙的影响,所以精度始终不如车削

真要解决间隙问题(直线运动精度及接触精度、刚度),你需要对机械部件的形位公差做测定并修整,最好是有精密的机加工------立柱、工作台,底座(金钱),然后配刮贴塑的滑板(也可配铣或配磨,但对机加工人技术要求很高,也很费工时),且无论如何,如果是斜镶条的话,一定是刮配
不然要玩精度的话就只有手工刮削所有件了,那又是一个无底洞(精力,时间)。

网友:
赞一个。楼主好人,测绘画这些图不容易呀,我当年买了个32铣床,苦于能力不够一直没改成功,最后卖掉了

网友:
这个我给别人改过很多台,20/25/30等等,型号五花八门,同一型号不同厂家也不一样图纸的孔位,
但可以做到无损改装,用滚珠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Z轴的支撑,其实我最开始是使用了气弹簧的,但是后来发现还不如不使用,最后又拆掉了。因为Z轴使用了气弹簧 ...

确实是,直接重量压着,精度反而要好一点。
这个CNC就是解决有无问题,自己加工小东西方便些,需要精度的零件肯定还是外发加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如果楼主可以把数模转为STP格式的话就更好了(STP格式通用性好,很多软件如CATIA,UG,ProE都可以打开)

网友:
非常厉害啊,对我们新人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网友:
改装的不错,学习一个,我的zx32还在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