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与甲醇机的调试区别

楼主(2019-02-20):
请教各位油机大神,汽油机的调试方法与甲醇机是否一样?是否都是先调好高针,再调低针?本人的DLE20CC,按甲醇机的调试方法,地面好好的,推油收油非常跟手,不熄火,但上天后,收油则明显要等几秒的时间发动机转速才能下来,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副油针贫油了

网友A:
应该说是高速油针富油了

网友:
甲醇机应该先调整主油针到最高速,然后再调整副油针到跟手。汽油机应该保持油门最低先调整低速油针到最高速然后看怠速稳不稳,如果稳定再调整高速油针在油门最大的处的最高速。

网友B:
因为汽油机化油器低速时高速油针不参与  高速时是高速低速油针共同供油  所以要先调低速油针  再调高速油针  因为供油关系要反复来回调整几次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汽油机化油器低速时高速油针不参与  高速时是高速低速油针共同供油  所以要先调低速油针  再调高速油针 ...

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C:
发动机到手要买一个转速表配合调节!发动机高速时只有高速油针供油和低速油针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要听那些不懂的人乱讲!先将油针复位在同时松1.5圈。发动,找没人的地方先调最高转速,配合的桨应该选择厂家建议的最小规格的桨!比如说你的20cc配16*8的桨在100米海拔的如需最高转速应该能到8500左右,油门全开,调整高速油针至转速最高,保持运行最少30秒以上不熄火不喘!然后在通过放大一点高速油针桨最高转速调小200转左右即可!然后再将油门关至最小,调节低速油针使怠速能稳定在1800左右即可,这是在快速推动油门让发动机的转速在1800-5000左右开会测试,油门转速应配合良好,加速有力反应快延迟很小,快速收油门时转速应秒回落至油门相应位置如快速收油门至全关发动机转速应快速回落到怠速状态。如果加速无力反应慢,关油门转速回落慢也是低速油针过大富油了,需要关小低速油针这是怠速又会上升,这时在调节怠速螺丝至1800左右。如果加速发ten,有短暂断油或是快速关闭油门熄火则是低速油针小了需要开大,这时怠速回下降,这是调节怠速螺丝至1800左右。都调整好以后再多次开会测试油门灵敏度和确认高速转速是否正常。如果有较大差别在细调高速油针至合适位置。这里注意一点,怠速不要太低了不要想着怠速时飞机不走为原则。要以发动机稳定工作和反应灵敏为原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到手要买一个转速表配合调节!发动机高速时只有高速油针供油和低速油针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要听那些不懂 ...

好贴!学习了

网友(2019-04-27):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到手要买一个转速表配合调节!发动机高速时只有高速油针供油和低速油针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要听那些不懂 ...

老师讲的太好了,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是高速油针富油了

高速油针贫油

网友:
差不多,汽油好调些,收油转速降得慢是主油针或高速油针贫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贴!学习了

别被他误导了,要转速1800很容易,在风门全开的情况下都可能调到转速1800,难点是在“正确”的风门位置调到怠速18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到手要买一个转速表配合调节!发动机高速时只有高速油针供油和低速油针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要听那些不懂 ...

学习了,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