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能同时用图传和数传

楼主(2019-02-20):
如题,数传和数传都是好的,用hub集线器同时把图传和数传连接到手机时,两者都不能用。很神奇的是如果数传不接天线,图传可以用,但画面一闪一闪有干扰,一上天线图传就掉线。我给数传独立供电不行,加电容也不行,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数传加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加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叫什么,收到的都是音频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叫什么,收到的都是音频之类的

HC-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06

ch08d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h08d可以吗

应该也可以   记得改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