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模用四冲程发动机行不行?第二章 拓阳Toyan FS-S100四冲程发动机调试教程

楼主(2019-02-28):
曾几何时,内燃发动机在模型中还占主导地位,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动机逐渐取代内燃机,成为了现代模型中的主要动力。与电动机相比,由于模型用内燃机在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相对较差,使用前还需要经过非常繁琐的调试才能正常运行,使用后的维护工作也比较麻烦,所以在电动与油动的选择上大多数模友多会首先选择电动。不过内燃机的持久续航则是电动机无法取代一个重要优势,再加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模友开始偏向于仿真车模,甚至要求发动机也能尽可能仿真,于是模型用内燃发动机又开始渐渐复苏了。

玩过油动模型的老模友都知道,模型上一台全新的内燃机要想正常运行,前期都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调试。所以本篇就来教大家一些调试模型用内燃机的一些小窍门,顺便看看拓阳这款FS-S100四冲程发动机运行起来到底怎么样!

材料准备

要让这台发动机转起来,首先必须要准备以上设备,燃油、油箱、点火器、启动电机电调以及火花塞等!

拓阳FS-S100四冲程发动机,最大排量为3.5cc,实际转速为2500-13500转最大功率为0.5马力(11500转)。上期评测我们对这款发动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介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下面的连接了解更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9393

燃料选择的是20%的硝基甲WAN,拓阳官方推荐20%-25%浓度的硝基甲WAN,也可以选择25%-30%的汽油作为燃料。油箱则是普通的100ml模型发动机油箱,上面的进气管与发动机的排气管相连,下面的输油管与发动机的进油嘴相连。在运行时,发动机将一部分排出的废气加以利用重新注入油箱,使油箱压强增加把油“压进”发动机。

拓阳FS-S100四冲程发动机出厂时便已经搭配了一颗内转子的无刷启动马达,只需要在加装一颗3S无刷电调即可,拓阳官方推荐采用3S(11.1v)锂电池作为启动电源。

油门的控制采用一颗舵机来实现,由于没有专用的舵机安装架,所以目前这台发动机还是自制舵机架。由于舵机的行程比油门的行程大,在安装完成之后可以通过调节舵机的单边舵量来控制舵机的行程,避免憋舵烧坏舵机。

内燃发动机根据着火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压燃式(如柴油发动机)和点燃式(如汽油发动机),拓阳FS-S100四冲程发动机采用的是点燃式,所以火花塞自然不能少。不过与我们常见的汽车用火花塞不同,模型用的四冲程火花塞内部是一根铂金电热丝。发动机的每次都是通过电热丝点燃燃油膨胀做功,同时将做功的热量存储一部分在电热丝中,以便下一个行程继续点燃燃油做功。由于是通过电热丝产生的高温点燃的燃油(类似车载点烟器点烟),所以这种火花塞在模友圈中也被称作“热火塞”或者“火头”。
PS:四冲程热火塞与二冲程热火塞在外观上看起来差不多,工作原理上存在细微的差别,使用时应购买专用热火塞,以免损坏发动机。

在实际操作上,拓阳这款FS-S100四冲程发动机跟普通的二冲程模型发动机一样,都需要用到一个点火用器。通过内部的触头先给热火塞加热,当发动机转起来之后,点火器就可以拆下来了。

润滑方面,拓阳FS-S100四冲程发动机采用燃油中携带的润滑油润滑,多余的润滑油会通过发动机底部的排油嘴排出。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加上燃油通上电,发动机就可以正常运转了……吗?显然不是,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对油针和节气门进行调试。

开机前的调试

由于每种燃油的燃烧效果不同,在具体调节的时候都会产生差异。这里采用的是UOYIC的20%硝基甲WAN燃料。

另外由于发动机结构的不同,FS-S100四冲程发动机与普通二冲程发动机相比少了一个副油针,所以在调节的时候只需要调节一个油针就可以了。

在运行前先将油针顺时针拧紧,然后再逆时针拧松两圈,一般油针会保持稍微富油的状态。稍微富油可以避免发动机因为贫油过热而导致拉缸、涨缸。
正式启动发动机之前,先将油门保持在20-30%左右,风门调节螺丝保持出厂位置不动。

然后插上点火器、运行动电机启动发动机。

开始的时候由于油管内还存在一定的空气,需要运行一段时间将油管内的空气完全排出之后,燃油到达气缸发动机才能启动。

如果发动机未能启动,检查点火器电池是否还有电、热火塞是否正常工作、燃油是否到达进油嘴、油门大小等。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还无法启动发动机,可以试着将发动机的油针再逆时针旋转半圈,或者在启动电机运行后关闭油门使更多燃油进入发动机气缸。

当听到发动机出现爆燃的“嘭……嘭……”声之后,发动机就算是点着了。这个时候关闭启动电机、拔下点火器,让发动机预热(大约20秒左右)到达正常工作温度之后,就可以对发动机的油针和风门进行微调了。

调节油针前首先简单说一下富油和贫油在体验上是什么感受:富油状态下运行,发动机会发出比较沉闷的响声,发动机转速会略微降低,严重情况下排气口还会喷出未完全燃烧的燃油;贫油状态下,发动机的声音比较清脆,发动机的转速也会升高。

油针调节:

发动机正常运行后,首先对油针进行粗调。调整油针让发动机保持稳定,直至油门全部打开。当发动机在高速运行时,发动机的状态处于稍微贫油为最佳。

让油门处于全开状态,然后马上将油门将至怠速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仔细听发动机的声音。如果发动机油门在降低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响,这个时候就需要细微调节发动机的油针使发动机富油。当发动机发出比较沉稳、连贯的声音时,发动机的油针基本就调好了。

怠速调节:

调节发动机的怠速主要就是调节发动接的风门,将发动机油门将至最低,调节风门上的螺丝(顺时针加大怠速油门、逆时针减小怠速油门)。直到发动机转速将至最低同时不会熄火时,发动机的怠速就调整好了。

FS-S100四冲程发动机调校教程与运行效果

最后再经过两箱油的磨合之后,根据发动机的运行状态进行细微的调节,使发动机达到最佳运行状态即可。另外,由于每家品牌的燃油化学性质各不相同,所以在每一次在更换不同品牌燃油的时候都需要重新调节油针。

总的来说这款四冲程发动机的调校相对来说并不算太难,经过简单的调试之后就可以稳定运行,这也是拓阳这台FS-S100四冲程发动机最明显的优势。噪音和烟雾污染方面,相比传统二冲程模型来说也要低很多,特别是烟雾几乎看不到。不过由于是单缸发动机,所以震动相对来说比较大。

网友A:
希望厂家别光发这一类的视频  发几个实际装车的视频看看 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哪个模友成功把这机器装在车上或船上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厂家别光发这一类的视频  发几个实际装车的视频看看 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哪个模友成功把这机器装在车上 ...

我不是厂家,不过实际装车会在第三篇内容中出现。

网友:
实测最高转速多少呀

网友B:
文中说的应该是甲醇燃料吧,文章最后说到这款汽油发动机,请问怎么装汽油呀,装汽油如何配比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中说的应该是甲醇燃料吧,文章最后说到这款汽油发动机,请问怎么装汽油呀,装汽油如何配比和调试。

官方推荐20-25%的硝基甲WAN和25-30%的混合汽油,混合汽油用2T机油按照20-30%的比例调配。

网友:
看得我热血沸腾呢,有意思的小发动机,看着还挺像真的

网友:
装车视频有了吗?

网友:
这么高端的发动机没有副油针?
单油针发动机?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A:
希望厂家别光发这一类的视频  发几个实际装车的视频看看 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哪个模友成功把这机器装在车上 ...

确实,拓阳的V400早在17年就发布了,但是好像从来没见过装车视频。。。。

汽油机发热大,就靠这么一个小风扇怕是容易过热,如果装装上车壳就更热了...

网友:
听说拓阳倒闭了?

网友:
我想说这发动机真垃圾。。。为啥要用无刷启动?增加成本,还有为什么曲轴要断开工艺用法兰轴承!质量还特差那种整机无处不漏油。排气管的密封垫,还有排气管和回压嘴能不能设计好点?非要烫着油管?890从北 京模型展买回来玩了2天~果断出掉~纯废鸡

网友(2019-05-22):
四冲程发动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2022-09-20):
又出了转子发动机,功率很大,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