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f4飞控刷固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2-20):
     前几天咸鱼收到了一台150的穿越机,结果发现固件是16年的,而且还经常性出现不认接收机问题,于是想起刷新一下固件,于是直接cf搞起,但是直接刷机的时候显示串口连接失败,这种情况也见得多了,估计是要直接短接boot之后再上电才能刷上去。于是找了个镊子短接,然后上电,打开cf,但是还是不行,cf没有进入dfu模式,这样还是刷不上去固件。

    于是开始百度找方法,网上有人说用zadig安装飞控的usb固件的,想起这软件我好想也下载过。于是直接下载安装。第一次安装的朋友要注意不要直接在这个界面下就按下Replace Driver按键,不然结果就是键盘无法响应,因为默认的第一个设备是键盘,如果直接把键盘驱动给替换了,那键盘立马就失效,我就中招了,搞了半天没搞好,只好重装了系统了事。

     看清楚是在这里面选择STM32,当你直接连接飞控的时候zadig里面的设备显示的是STM32 Virtual COM Port,但是如果是按着boot键之后再上电的话,显示的就是STM32 BOOTLOADER,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哦。同时用zadig刷usb驱动的时候也是有分别的,在右边的选项里面有四个选择项,分别是:winusb,libusbk,usb serial,libusb-win32,其中的libusbk和libusb-win32我没用过,不知道具体对应的是什么。但是winusb对应的就是你刷固件时需要安装的驱动,usb serial对应的是刷好固件之后再刷上usb serial驱动,就可以连接上cf进行调参了。反正我的电脑上是这样的,其他人的电脑上是不是会有区别不知道。网上很多教程都只提到了刷winusb驱动,但是没有提到usb serial驱动。

    按着boot键之后上电,然后刷上winusb驱动,然后再打开cf软件,这时候就可以刷固件了。刷完固件之后飞控断电, 然后重新插,cf不认飞控,这时候再用zadig刷上usb serial驱动,这样cf就能够争取识别飞控了,至此,就完整的刷好固件了。
    如果有朋友f3或者f4刷部件不好刷的话, 可以考虑用zadig安装usb驱动,再次提醒安装驱动的时候别把键盘驱动给搞掉了,恢复起来是很麻烦的,还有就是记得区分winusb和usb serial驱动之间的区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A:
我的电脑用zadig刷了以后死活进不了dfu模式,换一台电脑又可以了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用zadig刷了以后死活进不了dfu模式,换一台电脑又可以了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有可能是电脑的系统和驱动的问题,有的时候飞控的问题是比较奇怪的。

网友(2020-10-20):
留个脚印,便于以后学习。

网友B:
大佬,CLI怎么用啊,收的机子的F3太老了,要调一下osd结果只能用CL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CLI怎么用啊,收的机子的F3太老了,要调一下osd结果只能用CLI

cli用的不太多,一些命令什么的也不是特别清楚,你可以论坛或者百度一下cli的说明文件,记得以前就调整过电机接口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li用的不太多,一些命令什么的也不是特别清楚,你可以论坛或者百度一下cli的说明文件,记得以前就调整过 ...

那可以通过这个调整osd吗,用的眼睛像素有点小,于是乎看不见电压了

网友(2021-04-15):
mark
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学习无限